[emWin] GUI_SetColor 设置颜色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09):
我采用的STemWin5.44版本,单片机型号stm32f207zgt,使用GUI_SetColor(GUI_BLUE);设置为蓝色时,实际显示的确实红色,我设置为红色,显示的确实蓝色?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调用0xFF0000,0x0000FF显示是否正常。
另外你用的ARGB格式库还是ABGR格式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0xFF0000,0x0000FF显示是否正常。

0x00FF0000 显示为红色,0x0000FF显示为蓝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0x00FF0000 显示为红色,0x0000FF显示为蓝色

那没问题。RGB格式,你把宏定也打开即可。有个USE ARGB的宏定义,这样就可以使用GUI_RED等宏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RGB格式,你把宏定也打开即可。有个USE ARGB的宏定义,这样就可以使用GUI_RED等宏定义了。

可以了,颜色正常了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