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09):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 中定义的x,y的大小分别为240 320
配置文件如下:
//
// Physical display size
//
#define XSIZE_PHYS  240 // To be adapted to x-screen size
#define YSIZE_PHYS  320 // To be adapted to y-screen size

/*********************************************************************
*
*       Configuration checking
*
**********************************************************************
*/
#ifndef   VXSIZE_PHYS
  #define VXSIZE_PHYS XSIZE_PHYS
#endif
#ifndef   VYSIZE_PHYS
  #define VYSIZE_PHYS YSIZE_PHYS
#endif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GUICC_565
  #error Color conversion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GUIDRV_FLEXCOLOR
  #error No display driver defined!
#endif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240, 30);  后实际显示是这样的,见下图,感觉xy反了
这个是哪里配置错了吗?

网友:
把你显示屏的扫描方式修改的跟你的显示效果匹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