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framewin的主窗口和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

楼主(2020-05-09):
先创建了一个framewin,如图1,部分代码如下
WM_HWIN hitem;

测试了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可以正常使用,标题栏上添加了一个  button来隐藏窗口,但是在设置了主窗口的回调函数(代码倒数第二行),回调函数没有起作用,而且界面变了,如图2,啥情况

图2

图2

网友A:
代码是不是没有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不是没有贴全。

主窗口有收到消息,可以隐藏了,就是界面变了。
这个窗口的代码
#include "bsp_common.h"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CLOSE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CHECKBOX_PASS_ONOFF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TEXT_NUM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PLUS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BUTTON_DEC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TEXT_NAME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EDIT_NAME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TEXT_TYPE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TEXT_TYPE_K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TEXT_TYPE_J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TEXT_TYPE_E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TEXT_TYPE_T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TEXT_TYPE_N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TEXT_TYPE_S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ID_TEXT_TYPE_R              (GUI_ID_USER + 0x0F)
#define ID_TEXT_TYPE_B              (GUI_ID_USER + 0x10)

#define ID_CHECKBOX_WARNING_ONOFF   (GUI_ID_USER + 0x11)
#define ID_TEXT_WARNING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TEXT_UPPER_LIMIT         (GUI_ID_USER + 0x13)
#define ID_EDIT_UPPER_LIMIT         (GUI_ID_USER + 0x14)
#define ID_TEXT_LOWER_LIMIT         (GUI_ID_USER + 0x15)
#define ID_EDIT_LOWER_LIMIT         (GUI_ID_USER + 0x16)

#define ID_CHECKBOX_MODEFY_ONOFF    (GUI_ID_USER + 0x17)
#define ID_TEXT_MODEFY              (GUI_ID_USER + 0x18)
#define ID_TEXT_FORMULA             (GUI_ID_USER + 0x19)
#define ID_TEXT_K                   (GUI_ID_USER + 0x1A)
#define ID_EDIT_K                   (GUI_ID_USER + 0x1B)
#define ID_TEXT_B                   (GUI_ID_USER + 0x1C)
#define ID_EDIT_B                   (GUI_ID_USER + 0x1D)
#define ID_TEXT_X                   (GUI_ID_USER + 0x1E)

WM_HWIN page_channel_properties;
WM_HWIN 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

WM_HWIN Chb_PassOnoff;
WM_HWIN Chb_WarningOnoff;
WM_HWIN        Chb_ModefyOnoff;

WM_HWIN Txt_ChannelSettingNum;

WM_HWIN Edit_ChannelSettingName;

WM_HWIN Edit_ChannelWarningMax;
WM_HWIN Edit_ChannelWarningMin;
WM_HWIN Edit_ChannelModefy_K;
WM_HWIN Edit_ChannelModefy_B;

WM_HWIN txt_type[8];
char type[8][2]={"K","J","E","T","N","S","R","B"};

static void Channel_Properties_framwin_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CLOSE: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DEBUG("ID_BUTTON_CLOSE收到点击消息!\r\n");
                            WM_HideWindow(page_channel_properties);
                            WM_MakeModal(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void 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_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PLUS: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DEBUG("ID_BUTTON_PLUS收到点击消息!\r\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DEC: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DEBUG("ID_BUTTON_DEC收到点击消息!\r\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int CHECKBOX_DrawSki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CheckBoxSkinItem)
{
    int Id;
    Id = WM_GetId(pCheckBoxSkinItem->hWin);

    switch (Id)
    {
        case ID_CHECKBOX_PASS_ONOFF:
        case ID_CHECKBOX_WARNING_ONOFF:
        case ID_CHECKBOX_MODEFY_ONOFF:

            switch (pCheckBoxSkinItem->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UTTON:
                {
                    if (CHECKBOX_IsChecked(pCheckBoxSkinItem->hWin) == 0)   //没被选中的图形
                    {
                        GUI_SetColor(GUI_RED);   //椭圆外框
                        GUI_FillCircle(25, 25, 25);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BK_24m24);
                        GUI_DispStringAt("关", 12, 11);              //文字
                    }
                    else
                    {
                        GUI_SetColor(GUI_DARKGREEN);   //  选中的图形
//                                                GUI_FillRect(20, 0, 55, 30);
                        GUI_FillCircle(25, 25, 25);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SetFont(&GBK_24m24);
                        GUI_DispStringAt("开", 12, 11);
                    }
                }
                break;
            }

            break;
    }

}

void CreatWin_Channel_Properties(void)
{
    WM_HWIN hitem;

//    FRAMEWIN_Create();
    page_channel_properties = FRAMEWIN_CreateEx(30,50,680,330,WM_GetDesktopWindow(),WM_CF_SHOW,0,ID_FRAMEWIN_0,"通道属性",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_callback);
    FRAMEWIN_SetClientColor(page_channel_properties,GUI_WHITE);
    FRAMEWIN_SetFont(page_channel_properties,&GBK_24m24);
    FRAMEWIN_SetTitleHeight(page_channel_properties,40);
    FRAMEWIN_SetTextAlign(page_channel_properties,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WM_SetCallback(page_channel_properties,Channel_Properties_framwin_callback);
    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 = WM_GetClientWindow(page_channel_properties);

    hitem = FRAMEWIN_AddButton(page_channel_properties,FRAMEWIN_BUTTON_RIGHT,10,ID_BUTTON_CLOSE);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X");

    Chb_PassOnoff  =  CHECKBOX_CreateEx(10,10,50,5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CHECKBOX_PASS_ONOFF);
    CHECKBOX_SetSkin(Chb_PassOnoff, CHECKBOX_DrawSkin);

    Txt_ChannelSettingNum = TEXT_CreateEx(80,15,3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NUM,"1");
    TEXT_SetBkColor(Txt_ChannelSettingNum,GUI_GRAY);
    TEXT_SetTextColor(Txt_ChannelSettingNum,GUI_BLUE);
    TEXT_SetFont(Txt_ChannelSettingNum,&GUI_Font32B_ASCII);

    hitem = BUTTON_CreateEx(145,15,5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BUTTON_PLUS);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hitem = BUTTON_CreateEx(205,15,5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BUTTON_DEC);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name*/
    hitem = TEXT_CreateEx(10,70,6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NAME,"名称:");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Edit_ChannelSettingName = EDIT_CreateEx(95,70,22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EDIT_NAME,18);
    EDIT_SetBkColor(Edit_ChannelSettingName,EDIT_CI_ENABLED,GUI_GRAY);
    EDIT_SetFont(Edit_ChannelSettingName,&GBK_24m24);
    EDIT_SetTextColor(Edit_ChannelSettingName,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Text(Edit_ChannelSettingName,"自定义温度名称1");
    EDIT_SetTextAlign(Edit_ChannelSettingName,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hitem = TEXT_CreateEx(10,125,14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TYPE,"热电偶类型:");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WHITE);

    for(uint8_t i=0;i<8;i++)
    {
        txt_type[i] = TEXT_CreateEx(150+i*65,125,5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TYPE_K+i,(const char*)(type+i) );
        TEXT_SetBkColor(txt_type[i],GUI_GRAY);
        TEXT_SetTextColor(txt_type[i],GUI_WHITE);
        TEXT_SetFont(txt_type[i],&GUI_Font32B_ASCII);

    }

    Chb_WarningOnoff  =  CHECKBOX_CreateEx(10,175,50,5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CHECKBOX_WARNING_ONOFF);
    CHECKBOX_SetSkin(Chb_WarningOnoff, CHECKBOX_DrawSkin);

    hitem = TEXT_CreateEx(70,180,5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WARNING,"报警");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hitem = TEXT_CreateEx(175,180,8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UPPER_LIMIT,"上限:");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Edit_ChannelWarningMax = EDIT_CreateEx(265,180,12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EDIT_UPPER_LIMIT,8);
    EDIT_SetBkColor(Edit_ChannelWarningMax,EDIT_CI_ENABLED,GUI_GRAY);
    EDIT_SetFont(Edit_ChannelWarningMax,&GUI_Font32B_ASCII);
    EDIT_SetTextColor(Edit_ChannelWarningMax,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Text(Edit_ChannelWarningMax,"1000.0");
    EDIT_SetTextAlign(Edit_ChannelWarningMax,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hitem = TEXT_CreateEx(425,180,8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LOWER_LIMIT,"下限:");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Edit_ChannelWarningMin = EDIT_CreateEx(505,180,12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EDIT_LOWER_LIMIT,8);
    EDIT_SetBkColor(Edit_ChannelWarningMin,EDIT_CI_ENABLED,GUI_GRAY);
    EDIT_SetFont(Edit_ChannelWarningMin,&GUI_Font32B_ASCII);
    EDIT_SetTextColor(Edit_ChannelWarningMin,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Text(Edit_ChannelWarningMin,"1000.0");
    EDIT_SetTextAlign(Edit_ChannelWarningMin,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修正*/
    Chb_ModefyOnoff  =  CHECKBOX_CreateEx(0,230,50,5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CHECKBOX_MODEFY_ONOFF);
    CHECKBOX_SetSkin(Chb_ModefyOnoff, CHECKBOX_DrawSkin);

    hitem = TEXT_CreateEx(60,235,5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MODEFY,"修正");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GRAY);

    hitem = TEXT_CreateEx(120,235,10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FORMULA,"Y=kx+b");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GRAY);

    hitem = TEXT_CreateEx(240,235,4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K,"k=");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GRAY);

    Edit_ChannelModefy_K = EDIT_CreateEx(280,235,95,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EDIT_K,8);
    EDIT_SetBkColor(Edit_ChannelModefy_K,EDIT_CI_ENABLED,GUI_GRAY);
    EDIT_SetFont(Edit_ChannelModefy_K,&GUI_Font32B_ASCII);
    EDIT_SetTextColor(Edit_ChannelModefy_K,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Text(Edit_ChannelModefy_K,"1000.0");
    EDIT_SetTextAlign(Edit_ChannelModefy_K,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hitem = TEXT_CreateEx(385,235,4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B,"b=");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ASCII);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GRAY);

    Edit_ChannelModefy_B = EDIT_CreateEx(425,235,95,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0,ID_EDIT_K,8);
    EDIT_SetBkColor(Edit_ChannelModefy_B,EDIT_CI_ENABLED,GUI_GRAY);
    EDIT_SetFont(Edit_ChannelModefy_B,&GUI_Font32B_ASCII);
    EDIT_SetTextColor(Edit_ChannelModefy_B,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Text(Edit_ChannelModefy_B,"1000.0");
    EDIT_SetTextAlign(Edit_ChannelModefy_B,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hitem = TEXT_CreateEx(530,235,140,40,page_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ID_TEXT_X,"(X为测量值)");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Font(hitem,&GBK_24m24);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GRAY);

    WM_HideWindow(page_channel_properties);
    WM_AttachWindow(page_channel_properties,Page_List);
}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窗口有收到消息,可以隐藏了,就是界面变了。
这个窗口的代码

硬汉哥,是哪有问题吗

网友B:
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_callback会不会有问题?client窗口是FrameWin的一部分,在_cbDialog好像可以处理所有例程
一般用FrameWin Dialog(用GUIBuilder生成资源),貌似没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类似这样: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nnel_Properties_client_callback会不会有问题?client窗口是FrameWin的一部分,在_cbDialog好像可以处 ...

解决了,调用旧的回调函数
_pcbOldFrame = WM_SetCallback(page_channel_properties,Channel_Properties_framwin_callback);

Channel_Properties_framwin_callback加上:
if (_pcbOldFrame)
  {
    (*_pcbOldFrame)(p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