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碉堡,H7双网口的DM9000速度99.7Mbps,DM9162速度99.8Mbps,二合一综合文件传输速度146Mbps

楼主(2020-05-10):
这两天研究了下性能优化,下面是实际文件传输速度测试。

DM9000速度GIF:

DM9162速度GIF:

两个同时开工后,笔记本接DM9000,台式机接DM9162,速度都是73Mbps左右,综合146Mbps

网友A:
硬汉大哥,你的工具里面怎么有带宽统计页面,我从论坛下载的怎么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你的工具里面怎么有带宽统计页面,我从论坛下载的怎么没有呢?

非常不错的各种网卡测试小工具Bandwidth monitor绿色版(2019-05-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66&fromuid=58

网友B:
速度很不错啊,程序优化的很棒!这个时候CPU的占用率是多少呢?实际应用程序都是多任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很不错啊,程序优化的很棒!这个时候CPU的占用率是多少呢?实际应用程序都是多任务的。

40%-50% 跑满

网友:
坐等白嫖

网友:
这么牛逼呀

坐等白嫖

网友:
硬汉哥,为啥你能做到做啥都牛?
看你出的教程,定时器的用法讲的那么详细,以及一些经验,还有ADC,还有总线矩阵,还有数字信号处理。。。等等等等。
要怎么学才能向你靠拢?

网友C:
这个网口压力测试是怎么做的,是要单片机写程序不断往网口发数据这样的思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口压力测试是怎么做的,是要单片机写程序不断往网口发数据这样的思想嘛

发大文件即可,电影,软件等

网友D(2020-07-14):
什么时候打算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打算开源

争取早点开。

网友:
你这个只是外部发送,h7接收,单向的性能测试。

网友E:
你这个只是PC发送,H7接收,单向的性能测试,基本就受限于100M网络带宽了。
H7发送,PC接收,测试过没?我的试验结果非常不妙,远不如F407。
也许是st的hal库问题,逼急了还得自己直接写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只是PC发送,H7接收,单向的性能测试,基本就受限于100M网络带宽了。
H7发送,PC接收,测试过没?我 ...

不是不如,而你没有解决电脑端上位机的软件数据接收问题。

最简单的测试就是两个板子对接测试即可,一个发,一个收,效果就出来了。

407本来就不差,也可以满速:

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是杠杠的,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8Mbps,DM9000速度73.7Mbps(2020-05-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21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如,而你没有解决电脑端上位机的软件数据接收问题。

最简单的测试就是两个板子对接测试即可,一 ...

pc端是成熟的ftp软件,用了很多年了。

你没做过h7的发送性能测试?有结果的话,我就死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端是成熟的ftp软件,用了很多年了。

你没做过h7的发送性能测试?有结果的话,我就死心了

FTP不行,一般只有2-3MBytes/S的速度,上传下载都是这个样子的。

早期速度测试:
基于RL-TCPnet的FTP服务器文件上传和下载速度均可达到2MB/S以上,SD卡做存储器,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90

爆满速得纯TCP这种,近期将发布双网口通信案例和配套教程,届时发一个双板高速通信的案例供大家参考。

网友:
终于快等到了
硬汉大哥辛苦!

网友F(2020-08-18):
引用 楼主:
FTP不行,一般只有2-3MBytes/S的速度,上传下载都是这个样子的。

早期速度测试:

请教硬汉,能否利用花生壳实现两板异地通信呢?您有没有测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硬汉,能否利用花生壳实现两板异地通信呢?您有没有测过?谢谢

没问题,这个就是:

【专题教程第3期】开发板搭建Web服务器,利用花生壳让电脑和手机可以外网远程监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875&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这个就是:

【专题教程第3期】开发板搭建Web服务器,利用花生壳让电脑和手机可以外网远程监控 ...

十分感谢,之前看过这个帖子,只是不确定

网友G:
请问DM9000的项目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DM9000的项目在哪里下载?

论坛置顶帖V7网盘的出厂剩下就支持DM9000。

此贴的双网口案例还有V5,V6一起的,有望下个月通过专题教程发布 。

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是杠杠的,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8Mbps,DM9000速度73.7Mbps(2020-05-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821&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置顶帖V7网盘的出厂剩下就支持DM9000。

此贴的双网口案例还有V5,V6一起的,有望下个月通过专题教 ...

一直在等待

网友:
坐等专题教程

网友H(2021-06-01):
请问下:    #error "::Network:Interface: Only one instance of same interface allowed"错误咋处理啊?例程编译之后的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    #error "::Network:Interface: Only one instance of same interface allowed"错误咋处理啊? ...

升级到新版中间件就好了,此贴可以下载最新的V7.1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92

网友I(2021-07-07):
的确厉害,但是测试需要上下行的速率更全面,我这边板子上行是下行的一半,愁人。至于测试软件用C或JAVA随便写一个,不用发文件,反复发4K数据就行了。分析直接用WIN10的任务管理器中的性能图就行了。大硬汉能给出板子上行的速率极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确厉害,但是测试需要上下行的速率更全面,我这边板子上行是下行的一半,愁人。至于测试软件用C或JAVA随 ...

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TCP是11.1MB/S,UDP是X.XMB/S,含测试程序(2020-12-0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951&fromuid=58

网友I:
看到了,但是407发送略差速度到底是多少呀?我TCP发送只能达到60M呀,UDP发送只能达到70M,怎么配置也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但是407发送略差速度到底是多少呀?我TCP发送只能达到60M呀,UDP发送只能达到70M,怎么配置也上不 ...

网友:
太厉害,优化的真好。

网友:
非常感谢,折腾一宿407发送TCP和UDP都干到96.7M,接收都干到99.7

网友J(2023-04-10):
请问下9162硬件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的板子在自协商配置成10Mbps, 找不到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9162硬件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的板子在自协商配置成10Mbps, 找不到原因,谢谢!

设置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为low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为low试试

谢谢回复,用的是AT32F437,没这个设置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设置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为low试试

请教下,typec扩展的网卡和电脑自带网卡有什么区别,电脑自带网卡就可以10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typec扩展的网卡和电脑自带网卡有什么区别,电脑自带网卡就可以100M了

基于RNDIS的USB扩展网卡,我们可以通过网络API和USB设备通信,就是这点方便些,还可以搞WebUSB之类的玩法

网友(2024-06-05):
这是用的LWIP吗?如果用裸机还能做到100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