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emwin设计状态栏,一般会用什么办法

楼主(2020-05-10):
使用emwin设计状态栏,显示电量标题,用过子窗口,但是如果几个窗口叠加,一点那个显示电量标题的窗口,就会回到最初的窗口。

网友A:
独立开个窗口就行。

参考V6的综合Demo。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开个窗口就行。

参考V6的综合Demo。

硬汉大佬,这个我之前也用过的,我实现的是几层界面的,就是在一个界面1上,再显示另一个界面2,如果一点那个状态栏,就会回到界面1.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大佬,这个我之前也用过的,我实现的是几层界面的,就是在一个界面1上,再显示另一个界面2,如果一点 ...

界面1满屏、界面2是界面1的子窗口,界面2的X、Y坐标和尺寸可以做小点、把状态栏露出来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名字起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