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生成的工程,VS2017 直接报错?

楼主(2020-05-10):
AppWizard 做了个 界面, 就画了几个按钮,  上位机的模拟运行,没问题.(Appwizard的运行)

然后生成文件. 打开 vs2017的工程.   已经按照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03&extra=page%3D1这个帖子进行了修改

编译之后, 直接报错.

网友A:
新不用appwizard,简单显示个hello word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不用appwizard,简单显示个hello word正常吗

谢谢硬汉回复, 问题解决了.     字体里面弄了个空字体,  导致编译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回复, 问题解决了.     字体里面弄了个空字体,  导致编译报错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
有emwin 的授权?

网友A:
模拟器没有授权问题,任何电脑都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没有授权问题,任何电脑都可以跑。

不知道是不是 授权之类的问题,    模拟器生成的文件, 移植到429的平台(驱动都没问题.用5.4都跑通过)
用了 keil里面的6.10H的库,   跑起来, 显示就不对.   所有的 按钮 都 重叠在  屏幕的正中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 授权之类的问题,    模拟器生成的文件, 移植到429的平台(驱动都没问题.用5.4都跑通过)
用 ...

也没问题的,后面我发个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问题的,后面我发个Demo

发个简易版本的教程吧,   这好东西, 等不及要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个简易版本的教程吧,   这好东西, 等不及要应用了

无需教程,如果使用我们的V5或者V6板子,直接替换emWin例子里面的lib文件和inc头文件就可以使用,就这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教程,如果使用我们的V5或者V6板子,直接替换emWin例子里面的lib文件和inc头文件就可以使用,就这么 ...

非常非常感谢,   问题又解决了.   我包含了6.10H的inc文件头,  没有去掉老的文件头路径,默认 调用老的, 就有问题了.      现在删除老的路径, 就完全OK了:,有的完了.

APPW里面的几个控件会用,  中文字体会用, 基本应用就差不多都可以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