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升级JILNK驱动后UC/PROBE无法使用了

楼主(2020-05-11):
最近在用UC/PROBE总是提示驱动版本不对,如下图,请教硬汉哥怎么解决?仿真器用的D版,之前升级过JLINK驱动到最新固件,后来又刷回以前的固件也不好使,换了几个仿真器都不行,V8和V9的都不行。
JLINK驱动之前安装了最新的驱动,后来又删除了,还装了以前的驱动,V4.9。
UC/PROBE用的是3.6,没更新JLINK驱动前一切都好好的。换成4.8版本的UC/PROBE,它总是提示要升级固件,升级后也不好使,总提示连接失败。

楼主:
MDK可以正常下载仿真程序

网友A:
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我升级到最新版JLINK驱动解决了,你可以试试用最新的6.7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我升级到最新版JLINK驱动解决了,你可以试试用最新的6.7X

感谢提点,之前换成新版的也不行,刚才把所有的老版本驱动都删掉,只装新版的也不行,后来重新启动一下电脑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