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系统堆heap大小如何设定?怎么检测设定值合理?

楼主(2020-05-11):
版主,
我用的是FreeRTOS,创建的任务有三个,创建第四个任务的时候,系统就死掉了,

我现在想搞清楚,我设置的操作系统heap的大小是否合适,怎么检测呢?
还有每个任务设置的栈是否合适,如何检测呢?

谢谢了。

网友:
开启时间片,所有任务统设置到一个优先级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个函数,是watermark什么的函数,可以查看每个任务的堆栈用了多少。 你可以跟踪看看。

网友:
注意这个问题: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定义可供用户使用的最大优先级数,如果这个定义的是 5,那么用户可以使用的优先级号是 0,1,2,3,4,
不包含 5,对于这一点,初学者要特别的注意

网友:
任务栈大小的确定

楼主:
好的。谢谢eric2013,caicaptai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