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可以直接使用segger官方的emwin移植吗

楼主(2020-05-11):
我目前使用STemwin可以移植成功,我从segger官网下载了emwin,编译不通过,直接报错?我有两个疑问:
1、针对每个芯片厂家的芯片,要么使用该厂家授权的emwin,要么使用keil提供的emwin?
segger官方的emwin使用不了吗?

2、我看每个有emwin授权的厂家,都提供了CM0,CM3等等库,按道理说emwin只是一个纯软件的GUI而已,为什么会跟平台扯上关系?

网友:
人家要赚钱的

网友:
1、各家都有保护机制,像KEIL的,必须用KEIL平台,ST的必须要硬件CRC校验。

SEGGER提供的是模拟器,这个是用于X86平台的,不是单片机版的。想用SEGGER的,得使用Embedded Studio平台下的。

2、ST的已经三合一了,GCC,IAR和MDK下都可以使用。

网友A:
还有个NXP发布的版本,它不会识别厂商MCU,只要相同内核都能用,版本也够新:

网友:
意思是NXP的emwin可以用在ST的MCU上面?貌似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NXP发布的版本,它不会识别厂商MCU,只要相同内核都能用,版本也够新:

没有MDK版本?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NXP发布的版本,它不会识别厂商MCU,只要相同内核都能用,版本也够新:

发一个GCC版本的上来吧

网友:
下载看了下,各种编译器貌似都支持,但实际硬件stm32f1xx和stm32f4xx没跑过(不确认是否支持)。有移植模板或实例一起发上来参考下。。。特别是Sample目录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