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怎么获取当前聚焦的控件。

楼主(2020-05-12):
我在一个窗口中创建了10个按钮。怎么用实体按键在这10个按钮中切换聚焦呀?

网友A:
参考ATM机例子即可:

里面有个10几个按钮的键盘操作,可以触摸也可以实体按键。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TM机例子即可:

里面有个10几个按钮的键盘操作,可以触摸也可以实体按键。

谢谢硬汉哥,刚刚就看了这个例程,我用按键向窗口发送自定义消息,然后在该窗口回调函数里用WM_SetFocusOnNextChild(该窗口)就可以用按键切换聚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