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请教 H7-TOOL 电路 模电问题

楼主(2020-05-12):
这个 电路 计算  公式  是 :

NTC(阻值)  / ( 5.1k + NTC(阻值) )  =  adc 电压值 / 2.5 V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A:
比例关系: Rntc / (5.1 + Rntc) = adc / 65535 , 注意和参考电压2.5V无关了。

推导出: Rntc = 5.1 * adc / (65535 - adc) ,和Vref无关。

NTC电阻校准实际上是校准出5.1K欧电阻的精确阻值,从而提高测量精度。
精度限制:
1、运放非理想运放,因此运放的输入阻抗会影响电阻分压。输入阻抗一般在1M欧以上。
2、运放的轨到轨特性非理想,接近0欧姆或者100K欧姆以上时,运放增益会有误差加大。程序采用了分段修正的简单处理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关系: Rntc / (5.1 + Rntc) = adc / 65535 , 注意和参考电压2.5V无关了。

推导出: Rntc = 5.1 *  ...

对  我 的  公式 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