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串口1 运行一段时间就不响应中断了

楼主(2020-05-12):
版主,

我的F429串口,采用的是HAL函数库里面的

HAL_UART_Receive_IT(&Uart1Handle,(uint8_t *)Rxbuff,LengthNum);        这个函数。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1Handle);
}

运行一段时间,发现后面就不进中断了。没有响应了。

怎么回事呢?

我在接收中断完成里面的回调函数中,放了一个计数器,UartCounter   发现运行一段时间数据就不变化了。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uint32_t *Pcom;
        if(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
        {
                BSP_GREEN_COLOR_ON();

                Pcom = osMailAlloc(mail, 0);
                *Pcom = 1;
                osMailPut(mail, Pcom);

                 UartCounter++;

        }//usart1 rx
}

有什么思路吗?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先把你这些代码都注释掉测试。

BSP_GREEN_COLOR_ON();

                Pcom = osMailAlloc(mail, 0);
                *Pcom = 1;
                osMailPut(mail, Pcom);

                 UartCounter++;

楼主:
嗯嗯,注释掉了。

就留了一个UpUsart++;

运行了一段时间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就没有响应了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1Handle);
}

也没有响应了。

想问一下,中断函数的优先级,和任务的优先级  的关系?

是不是我的usart中断向量的优先级可以设置的更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注释掉了。

就留了一个UpUsart++;

使用我的V6-006的8串口FIFO把,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A(2020-08-20):
您好,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使用我的V6-006的8串口FIFO把,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2021-07-08):
我也发现什么都不做,就是不停的进入中断,等一会必出错

网友B:
F429 什么都不做就串口不停的中断,一段时间就不响应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29 什么都不做就串口不停的中断,一段时间就不响应中断了

示波器看下,是不是线上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什么都不做,就是不停的进入中断,等一会必出错

1.HAL库的串口接收如果你的接收字节满了,
HAL_StatusTypeDef UART_St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也就是接收数据达到了Size字节的时候,接收中断会关闭,你可以看看函数原型。
所以你一段时间不接收了有可能接收字节满了。
2、如果你接收完一包数据,会重新开启接收,并且是在callback里面开启的,但是发送函数是在主流程,那么就有小概率,你的接收开启失败,应该主流程如果正在发送会给UART上锁。这种情况导致的话,可以在发送函数时开关中断来避免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错误中断了,需要清楚下错误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