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脱机编程,校验算法效率比较

楼主(2020-05-12):
在灵动的MM32F103VE上测试。512KB程序,两种校验方式:
1、全部读回校验耗时  0.932秒
2、C语言soft_crc32  校验耗时 1.4秒    (效率太低,没有啥价值)
3、汇编语言soft_crc32校验耗时 0.902秒

在STM32上测试
STM32F207RCT6,256K Flash
    READ_BACK    461ms    --读回校验
    SOFT_CRC32   275ms    --汇编CRC32算法
    STM32_CRC32  170ms    --STM32硬件CRC32

STM32G474CET6, 512K Flash
    READ_BACK    931ms
    --读回校验
    SOFT_CRC32   558ms
    --汇编CRC32算法
    STM32_CRC32  316ms    --STM32硬件CRC32

------------------------------------------------------------------------------------------------------------
下面是汇编语言的CRC32算法:(已经由IAR汇编格式修改为KEIL的格式)

;********************************************************************************************************
;                                               uC/CRC
;           ERROR DETECTING CODE (EDC) & ERROR CORRECTING CODE (ECC) CALCULATION UTILITIES
;
;                    Copyright 2007-2020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www.silabs.co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an open source license and is distributed by
;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the Apache License,
;                    Version 2.0 available at 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
;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CALCULATION
;
;                                            ARM-Cortex-M3
;                                            IAR Compiler
;
; Filename : edc_crc_a.asm
; Version  : V1.10.00
;********************************************************************************************************
; Note(s)  : (1) Assumes ARM CPU mode configured for Little Endian.
;********************************************************************************************************

;********************************************************************************************************
;                                          PUBLIC FUNCTIONS
;********************************************************************************************************

;        PUBLIC  CRC_ChkSumCalcTbl_16Bit
;        PUBLIC  CRC_ChkSumCalcTbl_16Bit_ref
;        PUBLIC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        PUBLIC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ref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        RSEG CODE:CODE:NOROOT(2)

        AREA    OSKERNEL, CODE, READONLY, ALIGN=2
        PRESERVE8

    EXPORT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EXPORT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THUMB

;$PAGE
;********************************************************************************************************
;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
; Description : Calculate a 32-bit CRC using a table without reflection.
;
; Argument(s) : init_val        Initial CRC value.
;
;               ptbl            Pre-computed CRC table to use in calculation.
;
;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over which CRC is generated.
;
;               nbr_octets      Number of data octets to use for calculation
;
; Return(s)   : 32-bit CRC.
;
; Caller(s)   : Application.
*********************************************************************************************************

; CPU_INT32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CPU_INT32U   init_val,   @       ==>  R0 == sum
;                                     CPU_INT32U  *ptbl,       @       ==>  R1
;                                     CPU_INT08U  *pdata,      @       ==>  R2
;                                     CPU_INT32U   nbr_octets) @       ==>  R3
;                                                  ix          @       ==>  R4
;                                                  tbl_val     @       ==>  R5
;                                                  temp        @       ==>  R6
;                                                  0x3FF       @       ==>  R7

CRC_ChkSumCalcTbl_32Bit
        STMDB       SP!, {R4-R7}

;********* M0 ***********************************
        MOV         R7, #0xFF
        MOV         R7, R7, LSL #2
;********* M3 ***********************************
        ;MOVW        R7, #0x3FC
;**********************************************

        CMP         R3, #0
        BEQ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END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CHKALIGN32
        AND         R6, R2, #0x03
        CMP         R6, #0
        BEQ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ALIGN32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RE
        LDRB        R4, [R2], #1                            ; ix      = *pdata++;
        EOR         R4,  R4,  R0,  LSR #24                  ; ix     ^= (crc >> 24);
        AND         R4,  R7,  R4,  LSL #2                   ; ix      =  (ix * 4) & 0x3FC;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SUB         R3,  R3, #1                             ; nbytes--;
        ADD         R6,  R6, #1

        CMP         R3, #0
        BEQ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END

        CMP         R6, #4
        BNE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RE
        B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ALIGN32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ALIGN32_LOOP
        LDR         R6, [R2], #4                            ; temp    = *pdata++;

        EOR         R4,  R6,  R0,  LSR #24                  ; ix      =  temp ^ (crc >> 24);
        AND         R4,  R7,  R4,  LSL #2                   ; ix      =  (ix * 4) & 0x3FC;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EOR         R4,  R6,  R0,  LSR #16                  ; ix      =  temp ^ (crc >> 16);
        AND         R4,  R7,  R4,  LSR #6                   ; ix      =  ((ix >> 8) * 4) & 0x3FC;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EOR         R4,  R6,  R0,  LSR #8                   ; ix      =  temp ^ (crc >> 8);
        AND         R4,  R7,  R4,  LSR #14                  ; ix      =  ((ix >> 16) * 4) & 0x3FC;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EOR         R4,  R6,  R0                            ; ix      =  temp ^ crc;
        AND         R4,  R7,  R4,  LSR #22                  ; ix      =  ((ix >> 24) * 4) & 0x3FF;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SUB         R3,  R3, #4                             ; nbytes -= 4;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ALIGN32
        CMP         R3, #(04*01*01)
        BCS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ALIGN32_LOOP
        BCC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OST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OST_LOOP
        LDRB        R4, [R2], #1                            ; ix      = *pdata++;
        EOR         R4,  R4,  R0,  LSR #24                  ; ix     ^= (crc >> 24);
        AND         R4,  R7,  R4,  LSL #2                   ; ix      =  (ix * 4) & 0x3FC;
        LDR         R5, [R1, R4]                            ; tbl_val = *(ptbl + ix);
        EOR         R0,  R5,  R0,  LSL #8                   ; crc     = (crc << 8) ^ tbl_val;

        SUB         R3,  R3, #1                             ; nbytes--;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OST
        CMP         R3, #0
        BNE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POST_LOOP

CRC_ChkSumCalcTbl_32Bit_END
        LDMIA       SP!, {R4-R7}
        BX          LR                                      ; return

        END

------------------------------------------------------------------------------------------------------------
下面是C语言的CRC32算法:
uint32_t soft_crc32(uint8_t *pStart, uint32_t uSize)
{
        #define INIT  0xffffffffL
        #define XOROT 0xffffffffL

        uint32_t uCRCValue;
        uint8_t *pData;

        uCRCValue = INIT;
        pData = pStart;

        while (uSize--)
        {
                uCRCValue = crc32c_table[(uCRCValue ^ *pData++) & 0xFFL] ^ (uCRCValue >> 8);
        }

        return uCRCValue ^ XOROT;
}

static const uint32_t crc32c_table[256] = {
        0x00000000L, 0xF26B8303L, 0xE13B70F7L, 0x1350F3F4L,
        0xC79A971FL, 0x35F1141CL, 0x26A1E7E8L, 0xD4CA64EBL,
        0x8AD958CFL, 0x78B2DBCCL, 0x6BE22838L, 0x9989AB3BL,
        0x4D43CFD0L, 0xBF284CD3L, 0xAC78BF27L, 0x5E133C24L,
        0x105EC76FL, 0xE235446CL, 0xF165B798L, 0x030E349BL,
        0xD7C45070L, 0x25AFD373L, 0x36FF2087L, 0xC494A384L,
        0x9A879FA0L, 0x68EC1CA3L, 0x7BBCEF57L, 0x89D76C54L,
        0x5D1D08BFL, 0xAF768BBCL, 0xBC267848L, 0x4E4DFB4BL,
        0x20BD8EDEL, 0xD2D60DDDL, 0xC186FE29L, 0x33ED7D2AL,
        0xE72719C1L, 0x154C9AC2L, 0x061C6936L, 0xF477EA35L,
        0xAA64D611L, 0x580F5512L, 0x4B5FA6E6L, 0xB93425E5L,
        0x6DFE410EL, 0x9F95C20DL, 0x8CC531F9L, 0x7EAEB2FAL,
        0x30E349B1L, 0xC288CAB2L, 0xD1D83946L, 0x23B3BA45L,
        0xF779DEAEL, 0x05125DADL, 0x1642AE59L, 0xE4292D5AL,
        0xBA3A117EL, 0x4851927DL, 0x5B016189L, 0xA96AE28AL,
        0x7DA08661L, 0x8FCB0562L, 0x9C9BF696L, 0x6EF07595L,
        0x417B1DBCL, 0xB3109EBFL, 0xA0406D4BL, 0x522BEE48L,
        0x86E18AA3L, 0x748A09A0L, 0x67DAFA54L, 0x95B17957L,
        0xCBA24573L, 0x39C9C670L, 0x2A993584L, 0xD8F2B687L,
        0x0C38D26CL, 0xFE53516FL, 0xED03A29BL, 0x1F682198L,
        0x5125DAD3L, 0xA34E59D0L, 0xB01EAA24L, 0x42752927L,
        0x96BF4DCCL, 0x64D4CECFL, 0x77843D3BL, 0x85EFBE38L,
        0xDBFC821CL, 0x2997011FL, 0x3AC7F2EBL, 0xC8AC71E8L,
        0x1C661503L, 0xEE0D9600L, 0xFD5D65F4L, 0x0F36E6F7L,
        0x61C69362L, 0x93AD1061L, 0x80FDE395L, 0x72966096L,
        0xA65C047DL, 0x5437877EL, 0x4767748AL, 0xB50CF789L,
        0xEB1FCBADL, 0x197448AEL, 0x0A24BB5AL, 0xF84F3859L,
        0x2C855CB2L, 0xDEEEDFB1L, 0xCDBE2C45L, 0x3FD5AF46L,
        0x7198540DL, 0x83F3D70EL, 0x90A324FAL, 0x62C8A7F9L,
        0xB602C312L, 0x44694011L, 0x5739B3E5L, 0xA55230E6L,
        0xFB410CC2L, 0x092A8FC1L, 0x1A7A7C35L, 0xE811FF36L,
        0x3CDB9BDDL, 0xCEB018DEL, 0xDDE0EB2AL, 0x2F8B6829L,
        0x82F63B78L, 0x709DB87BL, 0x63CD4B8FL, 0x91A6C88CL,
        0x456CAC67L, 0xB7072F64L, 0xA457DC90L, 0x563C5F93L,
        0x082F63B7L, 0xFA44E0B4L, 0xE9141340L, 0x1B7F9043L,
        0xCFB5F4A8L, 0x3DDE77ABL, 0x2E8E845FL, 0xDCE5075CL,
        0x92A8FC17L, 0x60C37F14L, 0x73938CE0L, 0x81F80FE3L,
        0x55326B08L, 0xA759E80BL, 0xB4091BFFL, 0x466298FCL,
        0x1871A4D8L, 0xEA1A27DBL, 0xF94AD42FL, 0x0B21572CL,
        0xDFEB33C7L, 0x2D80B0C4L, 0x3ED04330L, 0xCCBBC033L,
        0xA24BB5A6L, 0x502036A5L, 0x4370C551L, 0xB11B4652L,
        0x65D122B9L, 0x97BAA1BAL, 0x84EA524EL, 0x7681D14DL,
        0x2892ED69L, 0xDAF96E6AL, 0xC9A99D9EL, 0x3BC21E9DL,
        0xEF087A76L, 0x1D63F975L, 0x0E330A81L, 0xFC588982L,
        0xB21572C9L, 0x407EF1CAL, 0x532E023EL, 0xA145813DL,
        0x758FE5D6L, 0x87E466D5L, 0x94B49521L, 0x66DF1622L,
        0x38CC2A06L, 0xCAA7A905L, 0xD9F75AF1L, 0x2B9CD9F2L,
        0xFF56BD19L, 0x0D3D3E1AL, 0x1E6DCDEEL, 0xEC064EEDL,
        0xC38D26C4L, 0x31E6A5C7L, 0x22B65633L, 0xD0DDD530L,
        0x0417B1DBL, 0xF67C32D8L, 0xE52CC12CL, 0x1747422FL,
        0x49547E0BL, 0xBB3FFD08L, 0xA86F0EFCL, 0x5A048DFFL,
        0x8ECEE914L, 0x7CA56A17L, 0x6FF599E3L, 0x9D9E1AE0L,
        0xD3D3E1ABL, 0x21B862A8L, 0x32E8915CL, 0xC083125FL,
        0x144976B4L, 0xE622F5B7L, 0xF5720643L, 0x07198540L,
        0x590AB964L, 0xAB613A67L, 0xB831C993L, 0x4A5A4A90L,
        0x9E902E7BL, 0x6CFBAD78L, 0x7FAB5E8CL, 0x8DC0DD8FL,
        0xE330A81AL, 0x115B2B19L, 0x020BD8EDL, 0xF0605BEEL,
        0x24AA3F05L, 0xD6C1BC06L, 0xC5914FF2L, 0x37FACCF1L,
        0x69E9F0D5L, 0x9B8273D6L, 0x88D28022L, 0x7AB90321L,
        0xAE7367CAL, 0x5C18E4C9L, 0x4F48173DL, 0xBD23943EL,
        0xF36E6F75L, 0x0105EC76L, 0x12551F82L, 0xE03E9C81L,
        0x34F4F86AL, 0xC69F7B69L, 0xD5CF889DL, 0x27A40B9EL,
        0x79B737BAL, 0x8BDCB4B9L, 0x988C474DL, 0x6AE7C44EL,
        0xBE2DA0A5L, 0x4C4623A6L, 0x5F16D052L, 0xAD7D5351L
};

网友:
1、可以用下uCOS的CRC汇编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90

2、这个是SEGGER的CRC库速度,在200MHz,M7上的测试:

网友:
由于RAM比flash快?

网友A:
站长已经改成汇编测试了,可以做到902ms

网友B:
MM32F103VE有没有硬件crc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MM32F103VE有没有硬件crc32

没有,ST的有,都配成硬件CR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站长已经改成汇编测试了,可以做到902ms

是UCOS的那个汇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COS的那个汇编吗

是的。

楼主:
2020-05-22 几种校验效率方式比较:

       STM32F207RCT6,256K Flash
            READ_BACK    461ms    --读回校验
            SOFT_CRC32   275ms    --汇编CRC32算法
           STM32_CRC32  170ms    --STM32硬件CRC32

      STM32G474CET6, 512K Flash
            READ_BACK    931ms
    --读回校验
            SOFT_CRC32   558ms
    --汇编CRC32算法
            STM32_CRC32  316ms    --STM32硬件CR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