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CPU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13):
看例程的工程文件结构里都有uC/CPU,有什么作用呢?
我自己的工程没有这个库写了好多例程也没什么异常

网友:
/*
*********************************************************************************************************
*                                             CPU_Init()
*
* Description : (1) Initialize CPU module :
*
*                   (a) Initialize CPU timestamps
*                   (b) Initialize CPU interrupts disabled time measurements
*                   (c) Initialize CPU host name
*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Note(s)     : (2) CPU_Init() MUST be called ... :
*
*                   (a) ONLY ONCE from a product's application; ...
*                   (b) BEFORE product's application calls any core CPU module function(s)
*
*               (3) The following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MUST be sequenced as follows :
*
*                   (a) CPU_TS_Init()           SHOULD precede ALL calls to other CPU timestamp functions
*
*                   (b) CPU_IntDisMeasInit()    SHOULD precede ALL calls to CPU_CRITICAL_ENTER()/CPU_CRITICAL_EXIT()
*                                                   & other CPU interrupts disabled time measurement functions
*********************************************************************************************************
*/

void  CPU_Init (void)
{
                                                                /* --------------------- INIT TS ---------------------- */
#if ((CPU_CFG_TS_EN     == DEF_ENABLED) || \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CPU_TS_Init();                                              /* See Note #3a.                                        */
#endif
                                                                /* -------------- INIT INT DIS TIME MEAS -------------- */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Init();                                       /* See Note #3b.                                        */
#endif

                                                                /* ------------------ INIT CPU NAME ------------------- */
#if (CPU_CFG_NAME_EN == DEF_ENABLED)
     CPU_NameInit();
#endif

#if (CPU_CFG_CACHE_MGMT_EN == DEF_ENABLED)
     CPU_Cache_Init();
#endif
}

楼主:
还是不太懂什么时间戳主机名这些干嘛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什么时间戳主机名这些干嘛用的呢

好几个地方要用,具体自己下载个最新的2.93,删除这个CPU组件,然后看看那些地方缺,就好理解了,你觉得呢。
对于那个时间戳,在uCOS-II里面可以用来测试关闭中断时间,而uCOS-III里面用到的地方比较多,像统计任务,各种通信执行时间等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 V2.93.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692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