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实战经验分享之切换不同优化等级导致程序异常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0-05-13):
一个好的工程,基本可以做到IDE所有优化等级通吃。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将程序开到最高优化等级,如果开启后能够正常运行,则万事大吉。如果不能正常运行或者程序异常就比较闹心。

排查起来也挺闹心的,这里分享一种实战的方式,昨晚就用这种思路解决了一个问题。

这种方法之前也为大家推荐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57

分两个方向:
1、开启优化话后,部分功能不正常

这种的解决思路是把这部分的文件继续设置为低优化等级,整体工程设置为高优化等级。

2、开启优化后,直接整体卡死

这种的解决思路是整体工程设置为低优化等级,逐步开启工程文件的优化等级。

具体到某些函数的优化也是可以单独开启测试的。

对一些函数做优化也是可以的。

#if defined   (__CC_ARM) /*!< ARM Compiler */
#pragma O0
#elif defined (__GNUC__) /*!< GNU Compiler */
#pragma GCC optimize ("O0")
#endif /* __CC_ARM */
HAL_StatusTypeDef USB_HC_StartXfer(USB_OTG_GlobalTypeDef *USBx, USB_OTG_HCTypeDef *hc, uint8_t dma)
{
  uint8_t  is_oddframe = 0;
  uint16_t len_words = 0;
  uint16_t num_packets = 0;
  uint16_t max_hc_pkt_count = 256;
  uint32_t tmpreg = 0;

  if((USBx != USB2_OTG_FS) && (hc->speed == USB_OTG_SPEED_HIGH))
  {
    if((dma == 0) && (hc->do_ping == 1))
    {
      USB_DoPing(USBx, hc->ch_num);
      return HAL_OK;
    }
    else if(dma == 1)
    {
      USBx_HC(hc->ch_num)->HCINTMSK &= ~(USB_OTG_HCINTMSK_NYET | USB_OTG_HCINTMSK_ACKM);
      hc->do_ping = 0;
    }
  }

  /* Compute the expected number of packets associated to the transfer */
  if (hc->xfer_len > 0)
  {
    num_packets = (hc->xfer_len + hc->max_packet - 1) / hc->max_packet;

    if (num_packets > max_hc_pkt_count)
    {
      num_packets = max_hc_pkt_count;
      hc->xfer_len = num_packets * hc->max_packet;
    }
  }
  else
  {
    num_packets = 1;
  }
  if (hc->ep_is_in)
  {
    hc->xfer_len = num_packets * hc->max_packet;
  }

  /* Initialize the HCTSIZn register */
  USBx_HC(hc->ch_num)->HCTSIZ = (((hc->xfer_len) & USB_OTG_HCTSIZ_XFRSIZ)) |\
    ((num_packets << 19) & USB_OTG_HCTSIZ_PKTCNT) |\
      (((hc->data_pid) << 29) & USB_OTG_HCTSIZ_DPID);

  if (dma)
  {
    /* xfer_buff MUST be 32-bits aligned */
    USBx_HC(hc->ch_num)->HCDMA = (uint32_t)hc->xfer_buff;
  }

  is_oddframe = (USBx_HOST->HFNUM & 0x01) ? 0 : 1;
  USBx_HC(hc->ch_num)->HCCHAR &= ~USB_OTG_HCCHAR_ODDFRM;
  USBx_HC(hc->ch_num)->HCCHAR |= (is_oddframe << 29);

  /* Set host channel enable */
  tmpreg = USBx_HC(hc->ch_num)->HCCHAR;
  tmpreg &= ~USB_OTG_HCCHAR_CHDIS;
  tmpreg |= USB_OTG_HCCHAR_CHENA;
  USBx_HC(hc->ch_num)->HCCHAR = tmpreg;

  if (dma == 0) /* Slave mode */
  {
    if((hc->ep_is_in == 0) && (hc->xfer_len > 0))
    {
      switch(hc->ep_type)
      {
        /* Non periodic transfer */
      case EP_TYPE_CTRL:
      case EP_TYPE_BULK:

        len_words = (hc->xfer_len + 3) / 4;

        /* check if there is enough space in FIFO space */
        if(len_words > (USBx->HNPTXSTS & 0xFFFF))
        {
          /* need to process data in nptxfempty interrupt */
          USBx->GINTMSK |= USB_OTG_GINTMSK_NPTXFEM;
        }
        break;
        /* Periodic transfer */
      case EP_TYPE_INTR:
      case EP_TYPE_ISOC:
        len_words = (hc->xfer_len + 3) / 4;
        /* check if there is enough space in FIFO space */
        if(len_words > (USBx_HOST->HPTXSTS & 0xFFFF)) /* split the transfer */
        {
          /* need to process data in ptxfempty interrupt */
          USBx->GINTMSK |= USB_OTG_GINTMSK_PTXFE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Write packet into the Tx FIFO. */
      USB_WritePacket(USBx, hc->xfer_buff, hc->ch_num, hc->xfer_len, 0);
    }
  }

  return HAL_OK;
}

网友:
多谢分享,困扰好久的问题,有时候需要减少代码空间采取开优化,但开优化后又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反汇编查看代码让人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被优化成这样

网友A:
遇到过高优化等级可以用,低优化反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高优化等级可以用,低优化反而不行。。。

之前二代示波器的uCOS版使用优化等级1不行,其它都可以,后来发现是某个变量初始化有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函数优化等级作用范围是一个函数吗?看你的例子好像只有函数头有声明,函数尾并没有标志,它不会影响其他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优化等级作用范围是一个函数吗?看你的例子好像只有函数头有声明,函数尾并没有标志,它不会影响其他函 ...

对,貌似没有结束。

网友C:
问题是程序很复杂,编译文件都有900KB,
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可能某些地方有问题,但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程序很复杂,编译文件都有900KB,
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可能某些地方有问题,但看不出来?

网络出问题了,USB出问题了还是显示屏出问题,这个你总可以观察出来吧。

然后在进一步锁定。如果直接无法运行,那就是前面就卡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出问题了,USB出问题了还是显示屏出问题,这个你总可以观察出来吧。

然后在进一步锁定。如果直接 ...

就怕是都没出问题,只是影响了其中的一些判断条件,导致有些if会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