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提示:窗口定时器的小坑,Framewin和window的区别

楼主(2020-05-13):
刚刚踩了个小坑。
创建窗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create window,有时候是create Framewin。 他们的回调函数指示的窗口是不一样的,可是看起来是一样的。

比如: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这是常见的资源列表模式创建。
如果第一行的资源是: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xxxxxx
那么定时器必须是这么设定:     hTimerRefresh=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0,1000,0);
如果第一行的资源是: WINDOW_CreateIndirect, xxxxxx
那么定时器必须是这么设定:    hTimerRefresh=WM_CreateTimer(hWin,0,1000,0);

与大家共勉。。。

网友A:
我一般使用这种方式创建:WM_CreateTimer(pMsg->hWin, 0, 50, 0);

网友:
恭喜楼主又填了一坑。
楼主有空可以拿起uc/gui 3.98的源码看看,后续开发会自然而然地跳过许多这种“坑”的。
因为看过源码,有些认知就变了,也就不会当这种是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使用这种方式创建:WM_CreateTimer(pMsg->hWin, 0, 50, 0);

你这个方法可行。 在窗口initial的消息中再创建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可行。 在窗口initial的消息中再创建定时器。。。。

不止WM_INIT_DIALOG消息,哪个位置都可以,不过我只使用WINDOW框架,FRAMEWIN没具体测试

网友:
FrameWin有两个窗口组成,平时操作的时候就需要区分是对FrameWin主窗口操作还是对客户端窗口,而window只有一个窗口所以就没这些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2020-09-16):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使用这种方式创建:WM_CreateTimer(pMsg->hWin, 0, 50, 0);

我今天使用了Framinwin的时候,使用你的这种方法创建窗口定时器,在initial的消息中创建,
在同一个回调函数中,无法响应WM_TIME消息。 还是得改成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