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这么多年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板子的主控芯片整烧了

楼主(2020-05-13):
还打算测评下V5的板子双网口性能,还没有来得及测试就被整烧了。。。

这波骚操作有点耽误事。。

网友A: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是的,可能是我有一次倒水,不小心溅到上面,按说已经好几天了,应该晒干了。

我一上电,板子上面的喇叭吱吱乱叫,感觉不妙,赶紧断掉,还是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能是我有一次倒水,不小心溅到上面,按说已经好几天了,应该晒干了。

我一上电,板子上面的喇 ...

网友B:
吹风机380°C,5挡风,人工旋风控温20秒,干下来。
吸锡带吸完焊盘高温锡后置换低温锡,洗净再刷焊油,上芯片接着吹,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380°C,5挡风,人工旋风控温20秒,干下来。
吸锡带吸完焊盘高温锡后置换低温锡,洗净再刷焊油,上 ...

嗯,有必要换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