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CMSIS-Driver的ETH驱动的局部变量不初始化是一个隐形bug

楼主(2020-05-13):
这bug,一般还发现不了,切换不同优化等级有异常了。

因为局部变量用的是栈空间,是个随机值,大部分应用没什么,如果是配置寄存器什么的,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像CMSIS-Driver里面的这种操作就是个大坑:

局部变量val初始化为0是最保险的,因为这个操作val &= ~XXXX操作确实没啥用,会导致没有配置的bit整成随机值,非常危险。

很容易导致PHY工作异常。
static int32_t PHY_SetMode (uint32_t mode) {
  uint16_t val;

  if ((ETH.Flags & ETH_POWER)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PHY_Read (LAN9220_PHY_ADDR, REG_PHY_BCONTROL, &val) != ARM_DRIVER_OK)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val &= ~(PHY_BCR_SPEED_SELECT_Msk | PHY_BCR_DUPLEX_MODE_Msk |
           PHY_BCR_AN_ENABLE_Msk    | PHY_BCR_LOOPBACK_Msk);

  switch (mode & ARM_ETH_PHY_SPEED_Msk) {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M:
      break;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0M:
      val |= PHY_BCR_SPEED_SELECT_Msk;
      break;
    default: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switch (mode & ARM_ETH_PHY_DUPLEX_Msk) {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HALF:
      break;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FULL:
      val |= PHY_BCR_DUPLEX_MODE_Msk;
      break;
  }

  if (mode & ARM_ETH_PHY_AUTO_NEGOTIATE) {
    val |= PHY_BCR_AN_ENABLE_Msk;
  }

  if (mode & ARM_ETH_PHY_LOOPBACK) {
    val |= PHY_BCR_LOOPBACK_Msk;
  }

  if (mode & ARM_ETH_PHY_ISOLATE)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 Apply configured mode */
  return PHY_Write (LAN9220_PHY_ADDR, REG_PHY_BCONTROL, val);
}

网友A:
吃过亏,在配置FSMC的时候,FSMC里面的配置项有13项,有11项需要配置,2项不需要配置的。然后定义fsmc结构体的时候没有={0},然后就出现BUG,找了好久。

网友:
这局部变量这个bug很多地方都有着坑,被坑过,现在但凡自己写的都全部初始化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过亏,在配置FSMC的时候,FSMC里面的配置项有13项,有11项需要配置,2项不需要配置的。然后定义fsmc结构 ...

对的 我也遇到过 lcd用的fsmc lcd初始化函数放的位置不一样 有些时候就会跑飞 最后发现结构体一个成员没有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