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使用XBF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的问题

楼主(2020-05-13):
移植了V6emwin教程了的使用XBF字体以后程序在GUI_Delay(50);中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在查看寄存器以后发现似乎是从GUI_GetCharDistX这里进去的
芯片是H743IIT6,SPI FLASH是W25Q64,SDRAM用的是W9825G6,在我买的V7板子上可以正常运行,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了,我觉得是我移植的有问题,请问各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会让GUI_GetCharDistX进入错误么?

网友A:
将XBF接口函数的内容置空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XBF接口函数的内容置空看看是否正常。

是这一段么?删了还是进入硬件错误。T  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一段么?删了还是进入硬件错误。T  T

把你的程序Cache配置改成跟我的一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Cache配置改成跟我的一样,也不行?

是一样的,我都要崩溃了T T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一段么?删了还是进入硬件错误。T  T

注释掉第二句话就没有进硬件错误了,但是按键上也没显示文字了。

楼主:
早上画板子去了,下午调试的时候发现只有在使用16点阵的时候会进入硬件错误,使用24和32的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24和32的虽然可以显示,但是点击一次后EMWIN就没有再进GUI_Delay(50),不知道在哪挂掉了

楼主:
又去画了两星期的板子,昨天调试问题也确定了,锁定在SPI上,大概是之前我板子封装做小了,掰了芯片引脚,勉强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去画了两星期的板子,昨天调试问题也确定了,锁定在SPI上,大概是之前我板子封装做小了,掰了芯片引脚, ...

谢谢告知最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