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控件下的对话框控件列表

楼主(2020-05-14):
请教版主, 我参照emWin综合DEMO 例程练习。 想要取消自定义按钮控件及其回调函数,
只采用简单的对话框控件列表来创建按钮控件,可是在这例程却无法出现按钮,
(TEXT文本控件可以出现)。 可否告知哪里问题? 谢谢

网友A:
把设置透明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透明去掉。

146// WM_SetHasTrans(hItem);
152// WM_SetHasTrans(hItem);
依照版主回覆指示, 把上面这两个设置透明都去掉试, 还是没出现按钮控件。

142// GUI_AA_SetFactor(MAG);
另外也去掉锯齿因子函数, 结果也是残念。还是版主指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6// WM_SetHasTrans(hItem);
152// WM_SetHasTrans(hItem);
依照版主回覆指示, 把上面这两个设置透明 ...

看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搞,比较好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搞,比较好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

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已拜读过...

原意就是想要在综合DEMO 例程练习里, 取消自定义按钮控件及其回调函数,
只采用简单的对话框控件列表来创建按钮控件而已。

也依照版主指示, 把原例程代码中按钮回调函数、透明设置去掉 ,
照理来说应该要执行‘对话框控件列表’参数才对, 可是没有出现按钮
(TEXT文本控件却可以出现)。 所以望大大帮忙了解一下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已拜读过...

原意就是想要在综合DEMO 例程练习里, 取消自定义按钮控件及其回 ...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那个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就是这个界面效果的,你用那个例子先测试顺溜了,例子也比较简单,看看正常不,你创建个按钮,也没有设置定义回调,显示不出来了,岂不是异常了。

这样我帮你也省事些,我在模拟器上就可以溜。
还是有问题,你直接贴模拟器上的完整测试代码,我帮你测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那个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就是这个界面效果的,你用那个例子先测试顺溜了,例子也比 ...

我模拟器没装 ,都直接在板子上执行。
综合DEMO例程原码上自定义按钮控件及其回调函数, 我在板子上是可以正常工作

想说版主用综合DEMO例程原码, 直接mark掉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 在板子上跑,
看会不会执行‘对话框控件列表’参数 ,可以跑出‘标准’按钮画面出来?

依版主经验判断,我是哪个环节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没装 ,都直接在板子上执行。
综合DEMO例程原码上自定义按钮控件及其回调函数, 我在板子上是可以 ...

简单弄下模拟器,要不交流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