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linkv2 无法正常烧写问题

楼主(2020-05-14):
忽然 st-linkv2 无法正常烧写,keil能搜到 该器件, 另一个ulink 能正常烧写,应该不是 板子和程序的问题。。
最新的 st-link utility 也能搜索到,但也不能正常下载。

有大佬能帮下吗

网友A:
更新驱动,或者更新keil

网友B:
用STM32CubeProg试试。

网友C:
我之前也遇见了。。。你看看是不是之前下载过代码,代理里面屏蔽了 SW接口
我之前就是  jtag好的很  sw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驱动,或者更新keil

驱动是新的,keil 5.28 也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32CubeProg试试。

。。是这个吗。第一次用,好像也连不了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见了。。。你看看是不是之前下载过代码,代理里面屏蔽了 SW接口
我之前就是  jtag好的很  sw就 ...

没有屏蔽的。忽然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屏蔽的。忽然这样了

复位接上了没,接上,还是不好使,直接买个新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接上了没,接上,还是不好使,直接买个新的用。

好的。还是买了个。硬汉哥问个问题,emwin 的iconview 如何在每个流位图item里 添加 除了那个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里默认给的icon 文本。比如 一个 item里要放两三行 字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是买了个。硬汉哥问个问题,emwin 的iconview 如何在每个流位图item里 添加 除了那个ICONVIEW_Ad ...

我记得有个ICONVIEW_Owner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