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样emwin做成图形数字

楼主(2020-05-14):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做出这样的图形数字来表示具体的温湿度,我看了这个官方的DEMO。看了一个上午没看出头绪来,本想根据这个demo改的,现在连数字在哪里调用实现的位置都没找到

网友A:
这个有个独立的位图方式的例子,你研究比较方便

MEMDEV_BitmapSpeedomete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独立的位图方式的例子,你研究比较方便

MEMDEV_BitmapSpeedometer.c

我还没发现,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谢谢硬汉哥。太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独立的位图方式的例子,你研究比较方便

MEMDEV_BitmapSpeedometer.c

硬汉哥,我现在把多余的程序都删掉了,只剩下数字在跳,但是它会产生叠加重影。一开始程序没改直接下载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尝试在while(1)里加GUI_CLEAR(),这样的话重影是没了。可是数字跳变的频率就不是以1为单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现在把多余的程序都删掉了,只剩下数字在跳,但是它会产生叠加重影。一开始程序没改直接下载进 ...

剩下自己研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独立的位图方式的例子,你研究比较方便

MEMDEV_BitmapSpeedometer.c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自己研究下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现在把多余的程序都删掉了,只剩下数字在跳,但是它会产生叠加重影。一开始程序没改直接下载进 ...

硬汉哥,我在使下载的我的板子上的现象和在Visual Studio上的仿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找到关键两个函数是用和GUI_MEMDEV_CreateFixed和GUI_MEMDEV_CopyToLCD(创建存储设备)。我的emwin用的是F427内部的内存,GUI_NUMBYTES 设置的是(100 * 1024)。用着两个函数是不是需要很高的内存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在使下载的我的板子上的现象和在Visual Studio上的仿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找到关键两个函数是 ...

需要外部SDRAM做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外部SDRAM做动态内存。

太可惜了。用内部内存做不到刷图像的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