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设计界面会出现抖动和撕裂

楼主(2020-05-14):
用的V6 F429屏幕,自己设计emwin设计界面会出现抖动和撕裂的感觉,是什么原因,需要哪里改配置吗

楼主:
不是上电后,经常是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或者该页面频繁用到WM_InvalidateWindow函数,就有那种画面被左右撕扯了一下的感觉

网友A:
抖动是驱动时序问题,撕裂需要上三缓冲。

有我们V6主板的话,可以一起测试下看看。
还有这种问题,你可以把基于V6的Demo发我,我帮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是驱动时序问题,撕裂需要上三缓冲。

有我们V6主板的话,可以一起测试下看看。

是这样的,我做的界面用V6的EMWIN模板没有问题(标准库LTDC 通过RCC_PLLSAIConfig(420, 2,  7)配置时钟);
我尝试用V7的EMWIN模板(HAL库的LTDC),硬件仍是F429+32位SDRAM,也可以使用,但LTDC时钟不能大于25M,在25M时就会有轻微抖动撕裂的感觉,再高屏幕就慢慢黑屏了,把时钟降到18M左右 ,抖动基本没有了。

我很不解的是,同样的硬件,V6的程序就没有问题。而且LTDC时钟已经设置到30M了,V7的程序就不行(简单的说就是V7的EMWIN移植文件用在V6硬件上)备注:时钟我用CUBEMX配置的,配置30M 屏幕黑屏,25M能用,但有轻微抖动,18M基本没有抖动。  如果换成V6的模板,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硬汉哥,我急需新的基于V6板子的HAL库的EMWIN模板

另外有个问题,我对比V6 V7 EMWIN移植文件,V7没有用到DMA2D的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是驱动时序问题,撕裂需要上三缓冲。

有我们V6主板的话,可以一起测试下看看。

附带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做的界面用V6的EMWIN模板没有问题(标准库LTDC 通过RCC_PLLSAIConfig(420, 2,  7)配置时钟) ...

V6和V7都没有用DMA2D中断,这个操作纯属累赘。

V6的HAL版emWin教程,等我第3版emWin教程发布了做模板,当前还没有时间去弄。

网友B(2023-11-06):
你好!你的“emwin设计界面会出现抖动和撕裂”怎么无法编辑?敬请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emwin设计界面会出现抖动和撕裂”怎么无法编辑?敬请回复,谢谢!

应该是文件设置只读属性了,去掉只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