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HRTIM生成多脉冲问题

楼主(2020-05-14):
在项目中想实现,3MHz的频率输出2~50%占空比调整并且输出脉冲个数可以设定。实现上准备采用REP中断模式,发现总使多输出几个脉冲。
将中断调整到优先级0,会好一些,但是在小占空比还好,大占空比还是存在问题,输出个数还是会多。
查找手册发现图上有rep输入到纵横开关,实际在寄存器里没有找到。

试了一下单发模式,只能输出一个。
自我感觉是中断响应时间限制了。我的配置是400MHz主频,H750VB。
问题是不能输出大的占空比,有能实现的希望一下思路。

网友A:
HRTIM的脉冲个数,我没有整过,DMAMUX的脉冲个数整过,简单易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TIM的脉冲个数,我没有整过,DMAMUX的脉冲个数整过,简单易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 ...

我看了一下原理,估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我项目需要2.5ns的调节精度,3MHz的频率,1~1000个脉冲输出。
最后,还是采用的REP计数中断,再进中断后直接寄存器操作强制禁用输出,接下来再处理逻辑。
优化后可以达到10~150ns的输出,可以满足要求了。
话说回来,你的回复是真的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原理,估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我项目需要2.5ns的调节精度,3MHz的频率,1~1000个脉冲输出。
...

我这个方案是5ns的精度,如果是你说的10~150ns,没问题。

因为HRTIM是400MHz的,普通定时器是200MHz的。

网友B:
你需要配两个级联的定时器,上层的管脉冲个数,下层的做单脉冲输出管脉宽。手册有一章叫block interconnect, 从表里面选一个能和HRTIM级联的timer,然后把信号连对就行了。有点像FPGA里面把两个IP连起来
ST的资料中有专门讲timer的AN, 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配两个级联的定时器,上层的管脉冲个数,下层的做单脉冲输出管脉宽。手册有一章叫block interconnect ...

这种方式没法满足全程400MHz控制了,不满足楼主的需求。
因为除了HRTIM,其它定时器都是200MHz。这种方式发挥不了HRTIM的400MHz威力了,欠妥,还没有DMAMUX来的顺溜,可以控制任意IO做脉冲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方案是5ns的精度,如果是你说的10~150ns,没问题。

因为HRTIM是400MHz的,普通定时器是200MHz的 ...

硬汉哥,你这个方案能输出高频率的PWM,但是不能带死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你这个方案能输出高频率的PWM,但是不能带死区是吧?

没问题,几乎可以输出任意方波效果。

网友B:
比如说TIM1和HRTIM级联,输出脉冲个数可调,脉宽可调的信号。脉宽的粒度是HRTIM的频率决定的。TIM1是用来提供触发信号的。频率只要和PWM信号的频率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TIM1和HRTIM级联,输出脉冲个数可调,脉宽可调的信号。脉宽的粒度是HRTIM的频率决定的。TIM1是用来提 ...

这种方法太挫了。

网友D(2022-09-17):
请教楼主,像下图交错的pwm如何在HRTIM上实现。
普通的高级定时器有中心对齐模式,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像下图交错的pwm如何在HRTIM上实现。
普通的高级定时器有中心对齐模式,比较容易实现。

可以使用HRTIM DMA,可以生成任意波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