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图标控件滚动条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使用图表控件,无论是YT型还是XY型,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滚动条和想要的方向总是相反的,比如水平滚动条,我想往右滑动滚动条时,图表中的内容和标尺能往左边移动,从而显示出右边的内容,但实际效果是,我往右边滑动水平滚动条,标尺也往右移动,并且对于YT来说,内容不动,(XY型内容和标尺一起往右移动)导致标尺出现负值,内容也被移出了,这咋回事?怎么设置相关参数都不行,崩溃了....
附件是操作视频,感觉这个控件太难用了...

51M的视频无法上传,提示附件过大....

楼主:
大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这个5.44版本的波形图控件的滚动条就是个摆设,因为滚动条都是滚动方向和页面方向相反的...这个方向一致的想不出用在啥地方....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这个5.44版本的波形图控件的滚动条就是个摆设,因为滚动条都是滚动 ...

这个估计是有跟你需求一样的人反馈了,他们更新了对应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有跟你需求一样的人反馈了,他们更新了对应的支持。

好吧,感觉同向滚动条就是反人类操作,不知道为啥这么设计,反向的才是正途啊,至少我遇见的所有用到滚动条的地方都是反向的...不知道ST啥时候支持5.5版本的emw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感觉同向滚动条就是反人类操作,不知道为啥这么设计,反向的才是正途啊,至少我遇见的所有用到滚动 ...

MDK安装目录的6.10用起来,可以先测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安装目录的6.10用起来,可以先测试下效果。

MDK...我一直用的IAR+Eclipse,看来还得等了。6.1看样是不错,ST更新的太慢了,现在还是5.44....这种没经过ST优化的原始版本,STM的芯片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