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版TCPNET的web server设置问题

楼主(2020-05-15):
按照之前老版的TCPNET的教程外加在官网的试了一下,但是每次把WEB.C文件导进去编译的时候都会出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设置的缘故

网友:
你不加这个正常吗,看提示是你配置网络接口

楼主:
不加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这个是正常的

安装了几个软件包后有web案例,运行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几个软件包后有web案例,运行下看看。

web案例是在哪能打开啊,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b案例是在哪能打开啊,没找到

安装STM32软件包后的安装目录。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安装STM32软件包后的安装目录里面有案例。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MDK版本的问题,换成新版本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MDK版本的问题,换成新版本就可以编译了

好的,谢谢告知最后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MDK版本的问题,换成新版本就可以编译了

前几天没看不好意思。我这边还是不行,你是吧MDK版本换成了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STM32软件包后的安装目录。

案例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案例都能正常运行,

我之前是案例都不能运行,换了新的5.30版本案例才可以正常运行,然后我使用案例作为模板例程,把V5的网络驱动移植过去,但是WEB部分仍然使用案例的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没看不好意思。我这边还是不行,你是吧MDK版本换成了什么版本的

错误的根本原因是FCARM命令的脚本文件需要RTE环境

官方的Demo例程是通过自动化设置生成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根本原因是FCARM命令的脚本文件需要RTE环境

官方的Demo例程是通过自动化设置生成的没有这个问 ...

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不见了?

帮你处理了下,现在可以了,你之前上传的图片方法有问题,上传后是这种几十万个字符的巨长连接。
你之前上传的原始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处理了下,现在可以了,你之前上传的图片方法有问题,上传后是这种几十万个字符的巨长连接。
你之前 ...

看到了,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根本原因是FCARM命令的脚本文件需要RTE环境

在FCARM脚本Web.inp中,手动添加RTE参数就可以解决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根本原因是FCARM命令的脚本文件需要RTE环境

感谢大佬,我前面看官网上的这一步还不知道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前面看官网上的这一步还不知道到底是干嘛的

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RL-TCPnet网络教程(V1.0).pdf,教程的44.5章节讲的很清楚呀!

网友C(2020-06-16):
引用 网友B:
在FCARM脚本Web.inp中,手动添加RTE参数就可以解决编译出错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都搞了几天了,请问您说的添加RTE参数具体是指添加哪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都搞了几天了,请问您说的添加RTE参数具体是指添加哪些,谢谢!

就是14楼的图片里红色圈圈RTE的那个,加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