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没有设置成经典皮肤的API?

楼主(2020-05-15):
如题~~

不是每一种控件都有经典皮肤?

网友A:
listview上的那个header控件有皮肤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view上的那个header控件有皮肤色。

其实我是想改变网格线的颜色,用LISTVIEW_SetDefaultGridColor()在换肤下貌似没啥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想换成经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