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Framewin & 自定义消息问题

楼主(2020-05-15):
初次接触emwin,遇到以下问题, 特来请教。

分别有 A B C 三个窗口,A -> B -> C , A 为B的父窗口, B为C的父窗口。 C 使用WM_SendToParent() 发送自定义消息给B 窗口。

如果在B窗口的创建函数中不调用 WM_SetCallback() 函数重新设置窗口的回调函数, C 发送的自定义消息 B收不到。为了保证在B窗口中收到C 发送的自定义消息, 调用WM_SetCallback().

A 窗口的 Frame Title 设置为 “A Windows“, B 窗口的 Frame Title 设置为 ”B Windows“,下面问题来了

1. 如果创建B窗口时, 不调用 WM_SetCallback(), A 窗口、 B窗口 的 Frame Titile 都显示正确, B 收不到C发送的自定义消息。

2. 创建B窗口时, 调用 WM_SetCallback(), B 可以接受C 发送的消息, 但是B的 Frame Title 显示 "A Windows", 其他功能正常。

尝试在 创建B窗口, 调用了 WM_SetCallback() 函数后调用 WM_Paint() \ WM_PaintWindowAndDescs() 等函数,均无效。

请问针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谢谢!

网友A:
你的这几个神奇问题,暂时都没有遇到过。

针对你的每个情况,直接上模拟器上的测试代码,我试试。

特别注意FrameWin是由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组成的,你自己调用SetCallback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几个神奇问题,暂时都没有遇到过。

针对你的每个情况,直接上模拟器上的测试代码,我试试。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
把网络上资料的意思理解错了
只要在C窗口 调用WM_SendToParent 函数是, WM_HWIN参数要使用 WM_GetClientWindow 获取。 不用再B窗口调用 WM_SetCallbak 也可以接收到返回的自定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