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8875怎么设置中文竖屏显示

楼主(2020-05-16):
想请问一下怎么用RA8875自带的字库芯片设置中文字体的竖屏显示,横屏的时候汉字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改为竖屏后屏幕就不正常显示,是需要将字库芯片里的汉字也旋转镜像吗

网友A:
改天有时间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有时间了,我试试。

好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2020-08-31):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RA8875自带字库有汉字?
你是外接的字库吧!应该设置一下显示方向,然后必要的时候设置一下旋转90度就可以了

网友B:
RA8875难道可以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8875难道可以买到了?

必须可以啊,我们一直都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