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43 以太网复位,程序第一能初始化成功,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不能复位成功

楼主(2020-05-16):
硬件是好的,程序第一跑起来很正常,突然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不能成功,就会进入下面的超时。
是参考大佬的RL-NET模板移植的。
SET_BIT(heth->Instance->DMAMR, ETH_DMAMR_SWR);

  /* Ge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READ_BIT(heth->Instance->DMAMR, ETH_DMAMR_SWR) > 0U)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ETH_SWRESET_TIMEOUT))
    {
      /* Set Error Code */
      heth->ErrorCode = HAL_ETH_ERROR_TIMEOUT;
      /* Set State as Error */
      heth->gState = HAL_ETH_STATE_ERROR;
      /* Return Error */
      return HAL_ERROR;
    }
  }

网友:
用的那个PHY

楼主:
用的是LAN8742啊,这个地方复位和PHY有关吗?

楼主:
测试发现 上电程序先调netInitialize()没问题 ,拔掉网线再掉调netUninitialize();  就会初始化不成功。如果是自己调底层的 HAL_ETH_DeInit 和 HAL_ETH_Init 就不会 while (READ_BIT(heth->Instance->DMAMR, ETH_DMAMR_SWR) > 0U) 超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LAN8742啊,这个地方复位和PHY有关吗?

H7的NUCLEO板子就是用的就是NUCLEO,我之前测试过插拔,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的NUCLEO板子就是用的就是NUCLEO,我之前测试过插拔,完全没问题。

那是生成的EMAC_STM32H7xx.c和PHY_LAN8742A.c,需要做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生成的EMAC_STM32H7xx.c和PHY_LAN8742A.c,需要做修改吗?

EMAC_STM32H7xx.c请务必使用当前的最新版,也就是说下载最新的STM32H7软件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AC_STM32H7xx.c请务必使用当前的最新版,也就是说下载最新的STM32H7软件包使用。

已经是最新的了,大佬能发一下你之前测试的nucleoH743的工程吗?调了两天没头绪,还有问下这个RL-TCPnet是只有库没有源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的了,大佬能发一下你之前测试的nucleoH743的工程吗?调了两天没头绪,还有问下这个RL-TCPnet ...

https://github.com/suoZhangEmbedded/stm32h7_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suoZhangEmbedded/stm32h7_freertos

谢谢,我现在在测试RL-TCPnet,

网友C(2020-08-03):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在测试RL-TCPnet,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了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同样是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超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了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同样是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超时。

用我的这个方案,另外使用官方的NUCLEO板子测试,还是不行,你的程序没有移植好。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86&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我的这个方案,另外使用官方的NUCLEO板子测试,还是不行,你的程序没有移植好。

【实战经验分享】一 ...

好的,我再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再试下

遇到什么问题了,可以交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可以交流下。

NUCLEO-H743ZI2使用您提供的模板,我这边修改下phy驱动确实没有问题,但是lan8720a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发生超时,初始化不成功。我在插拔时网线时用示波器测lan8720的时钟输出,拔网线时时钟会有短暂消失,之后又出现。lan8742a没有这个现象,查看H7手册,里面有关于复位时钟的要求,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UCLEO-H743ZI2使用您提供的模板,我这边修改下phy驱动确实没有问题,但是lan8720a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发 ...

我的8720a也有这个问题,回去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CLEO-H743ZI2使用您提供的模板,我这边修改下phy驱动确实没有问题,但是lan8720a拔掉网线再初始化就发 ...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8720a也有这个问题,回去试试你的方法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7&fromuid=58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我的问题是在重连网线后没重新调用HAL_ETH_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