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FT加窗插值修正后,求解多次谐波频率,幅值,相位的精度杠杠的(暂时不开源)

楼主(2020-05-17):
此贴算法暂时没有开源打算(2022-07-18添加)

以工频信号为例,如果波形是固定的50Hz,我们可以直接设置采样率是这个周期的整数倍,并进行同步采样,求出来的数据精度就比较高,但实际频率是50Hz左右,从会导致FFT求解出来的频率,幅值,相位都有偏差。

所以就有了各种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做插值修正(目的是解决栅栏效应),准确率高了很多。

设置信号由10次谐波组成,基波49.9Hz。
谐波幅值 =[11,2,1,0.5,0.3,0.1,0.05,0.05,0.05,0.05];
谐波初始相位=[0.9,0.8,0.7,0.6,0.5,0.3,0.2,0.2,0.2,0.2];

信号先做汉宁窗,FFT后再做插值,10次谐波的频率,赋值和相位如下:
   1     49.901010   11.000616  0.899702
   2     99.768131   1.999112    0.808405
   3     149.673843  0.999671   0.706992
   4     199.562452  0.499779  0.610078
   5     249.454945  0.299804  0.512082
   6     299.301802  0.099861  0.327334
   7     349.223025  0.049967  0.221232
   8     399.165802  0.050010  0.209194
   9     449.065492  0.050015  0.209054
  10     498.939165  0.049954  0.215565

网友A:
只知道加窗,插值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提高精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加窗,插值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提高精度么?

加窗是解决频谱泄露问题,插值是解决栅栏效应。

网友:
继续坐等白嫖

一次嫖一次爽,一直嫖一直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窗是解决频谱泄露问题,插值是解决栅栏效应。

硬汉哥。能请教一下,怎么对FFT结果插值吗?

网友B:
对音频信号进行FFT时存在以下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音频采样频率为48000Hz,FFT为1024线,48000/1024=46.875Hz。
不是整数,如果是50次就完美了,因为要求1秒出50个频谱。
一种方法是采用升采样的方法,比如实际获得960点数据即开始FFT计算。
但是FFT算法必须是2的N次方,而960不是,所以计算之前要将数据扩展为1024个。
请问如何对数据进行升采样操作?数据扩充后,FFT计算得到的频率、幅值、能量等是否要修正?如何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音频信号进行FFT时存在以下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音频采样频率为48000Hz,FFT为1024线,48000/1024=46.8 ...

不用修正,补零后前后效果。

FFT补零计算的前后效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80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能请教一下,怎么对FFT结果插值吗?

下次DSP教程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DSP教程更新。

哦。谢谢硬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次DSP教程更新。

请问一下,硬汉哥。你楼主位的例子后面会给出来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硬汉哥。你楼主位的例子后面会给出来吗?想学习一下。

会。下期DSP先发布matlab操作,后面再发布板子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下期DSP先发布matlab操作,后面再发布板子操作。

期待。谢谢硬汉哥。

网友C:
硬汉哥,我语音信号FFT->填充滤波->IFFT后有杂音,间断的哒声,周期跟每次处理的长度一致,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语音信号FFT->填充滤波->IFFT后有杂音,间断的哒声,周期跟每次处理的长度一致,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 ...

不行,这个是为了更好的求解谐波的幅值和相位。

网友A:
硬汉哥,我现在用了你说的,加了汉宁窗,也做了全相位处理,现在算手动生成的数据(比如我在程序里面生成一组正弦波数据),相位和频率均能计算正确。

但我用ADC采集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正弦波,却总是测不准。是ADC采集这里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我用的是你例子里面的定时器触发ADC采集,DMA中断的方式。在DMA完成中断中关掉定时器。然后计算FFT(在主循环中计算FFT)。计算完了再打开定时器。
能给点指点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现在用了你说的,加了汉宁窗,也做了全相位处理,现在算手动生成的数据(比如我在程序里面生成一 ...

等我发布了,参考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我发布了,参考即可。

硬汉哥,我想调皮一下。
能不能开通个付费尝鲜服务。
我被这个问题卡了两周了。实在是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想调皮一下。
能不能开通个付费尝鲜服务。
我被这个问题卡了两周了。实在是着急了。

没有这种服务,只能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服务,只能等。

嗯嗯。好的。那我再查查。期待。。

网友:
顶一下,硬汉哥别忙忘了这事。

网友D(2020-07-01):
版主,请教下,如果采样频率不是(幅值最大频率)的整数倍,而且不是50.05倍这种很小的,比如说50.5倍,通过加窗和插值可以解决吗?
我现在加了ntuuall窗,再用的时域平移相位差校正法,效果还是不理想,具体表现为(采样频率不是整数倍时),计算相位与实际相位差90度,
(采样频率是整数倍时),计算相位与实际相位无差别,我现在的做法是:计算出频率后(频率计算的比较准),根据当前频率实时调整采样频率,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PS:信号频率是变化的。
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请教下,如果采样频率不是(幅值最大频率)的整数倍,而且不是50.05倍这种很小的,比如说50.5倍,通 ...

此贴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生,待我后面腾出精力了,分享相关教程和Demo到第2版DSP教程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语音信号FFT->填充滤波->IFFT后有杂音,间断的哒声,周期跟每次处理的长度一致,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 ...

FFT和IFFT要进行重叠处理

网友E(2020-08-14):
佬大这个demo例程能发布一下,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佬大这个demo例程能发布一下,参考参考

下次DSP教程更新时发布matlab版,后面发布单片机版。

网友F:
非常期待硬汉MATLAB版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期待硬汉MATLAB版例程!!!!!!!!!!!!!

好,正确早点发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正确早点发布。

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正确早点发布。

跪求硬汉哥早点发布,等着呢

网友:
硬汉哥,小白请教一下,
我现在需要做两个正弦波的相位差,
x=SIN(2*PI* 64),初始相位为0;
算4096个点的FFT,分辨率为1HZ,然后求出幅值,
通过比较法;找到幅值最大的那个点对应的频率。
然后在将频率带入到FFT的输出数组算出来相位为-87度

代码如下:
      for (i=0;i<= FFT_LENGTH ; i++)
      {
          fft_inputbuf [2*i  ] = data;
          fft_inputbuf [2*i+1] = 0;
      }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_amp,FFT_LENGTH); //算出幅值

      dc_vaule = fft_outputbuf_amp[0] /4096;//算出直流分量

      for (i=0;i<= FFT_LENGTH/2 ; i++)
      {
        fft_outputbuf_amp = fft_outputbuf_amp[i+1] ;  //去掉直流分量,去前2047个点
      }

      arm_max_f32(fft_outputbuf_amp,2047,&max_seq_value,&mean_value_seq); //在2047个点中找到幅值最大的那个点

      phase = atan2(fft_inputbuf[(mean_value_seq+1)*2+1], fft_inputbuf[(mean_value_seq+1)*2]);  //算出幅值最大的点的相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现在用了你说的,加了汉宁窗,也做了全相位处理,现在算手动生成的数据(比如我在程序里面生成一 ...

小哥,能借鉴一下你的FFT求解相位的代码吗?我现在频率求得很准,但相位算不对

网友(2020-11-06):
哥 MATLAB程序有了吗?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哥,能借鉴一下你的FFT求解相位的代码吗?我现在频率求得很准,但相位算不对

我也想要哥

网友H:
为什么我加窗之后 栅栏效应更明显了? 代码如下:
%% 窗函数测试
clc
close all

Ts=12800;
Fs=1/Ts;
t=1/12800:1/12800:0.02;
yt = sin(2*pi*50*t)+ 0.1*sin(3*2*pi*50*t)+ 0.5*sin(5*2*pi*50*t);%原始电网信号
fft_out1 = abs(fft(yt));
figure
subplot(211)
plot( yt)
title('原始信号')
subplot(212)
stem(fft_out1)
title('原始信号频谱')

win = hanning(length(t));%调用汉宁窗。
yt1 = yt.*win';
fft_out2=abs(fft(2*yt1));
figure
subplot(211)
plot(yt1)
title('加窗信号')
subplot(212)
stem(fft_out2)
title('加窗信号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加窗之后 栅栏效应更明显了? 代码如下:
%% 窗函数测试
clc

过段时间时间开源发布后,参考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时间开源发布后,参考即可。

哥 啥时候出啊 好期待啊

网友I:
硬汉哥,啥时候发布matlab版呀,最近一直在学,看不明白

网友(2021-01-14):
版主  这个DSP教程发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啥时候发布matlab版呀,最近一直在学,看不明白

我抓点紧。

网友:
催更了,硬汉哥!

网友J:
硬汉,FFT加窗插值修正后,求解多次谐波频率,幅值,相位的精度杠杠的。这个demo出来了吗? 我用arm_rfft_fast_f32 和 arm_cmplx_mag_f32 计算后,相位和幅值误差很大,谐波次数越大误差越大。17次谐波高达-50%。 采样率是4k, FFT的点数是4096,使用汉宁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FFT加窗插值修正后,求解多次谐波频率,幅值,相位的精度杠杠的。这个demo出来了吗? 我用arm_rfft_f ...

还没有发布Demo。

网友:
哈哈,快更新吧硬汉哥!都快过年了

网友:
一直在坐等开源

网友:
硬汉哥,坐等发布

网友(2021-03-02):
硬汉网上找了一个FFT加窗补偿算法,采样率100K,FFT点数16384,实际相位43.98, matlab计算出来p=43.9813,帮忙看一下这个算法是否可以用!!!
N=16384;
fs=100000;
t=0:1/fsN-1)/fs;    %;

f0=5512.2;
a=0.87;
ph=43.98;%f=[0:fs/N/f0:N-1];
f2=5512.2+1150;
a2=0.27;

y=a*cos(2*pi*f0*t+ph*pi/180)+a2*cos(2*pi*f2*t);
y1=y(1:N); %N个数据
%%%%获取对称窗¥¥¥¥¥¥¥¥¥¥¥¥¥¥¥¥¥
win=hanning(N,'periodic')';
%$$$$$$$$$$$$$$$$$$$$$$$$$$$$$$$$$$$$$$$$$$$$$$$$$$$$$$$$$$$$$$$$$$$$$

win1=win/sum(win); %窗归一
y11=y1.*win1;

y1_fft=fft(y11,N);
a1=abs(y1_fft); %fft振幅谱
a11=a1;
a2=[a11(2:N) 0];%%方便画图
p1=angle(y1_fft)*180/pi;%fft相位谱
p2=[p1(2:N) 0];
[j,m]=max(a11);
w0=(m-1)*fs/N
p0=mod(phase(y1_fft(m))*180/pi,360)
v=a1(m+1)/a1(m)
dk=(2*v-1)/(1+v)
f1=(m-1+dk)*fs/N
A1=j*(2*pi*dk)*(1-dk*dk)/sin(pi*dk)
dp=dk*180
p=p1(m)-dk*180*(N-1)/N

网友:
t=0:1/fsN-1)/fs;

网友:
刚才显示不全!!!!!!

fft

fft

网友:
什么时候开源啊?我做的相位差也是一直在变,每运行一次就变一次

网友:
快更新吧,都要1年过去了,大伙们都等着看,学习。嘿嘿嘿

网友(2021-05-07):
硬汉哥,啥时候发布demo

网友(2021-08-02):
硬汉哥,FFT转换结果插值计算原理什么时候传授一下呀,小板凳坐等很久了

网友(2021-12-08):
高人,求算法

网友(2022-01-12):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发布Demo。

加窗算法教程好像还没发布?

网友(2022-03-05):
这个demo和教程发布了没有?

网友:
坐等老大发布!

网友(2022-04-06):
这个教程好像好久了,期盼早日发布。

网友(2022-06-21):
这个帖子沉了吗?

网友:
请问这个对应DSP教程的第几章呀

网友:
DEMO发布更新了吗,对应教程的哪个章节

网友(2023-07-31):
版主,这个还会开源吗?

网友(2024-08-09):
我已经等了四年了

网友K:
这个Demo 啥时候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Demo 啥时候开源?

这个还没有开源

网友L:
这个加窗是个啥意思?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加窗是个啥意思?有什么作用呢

加窗主要是解决频谱泄露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窗主要是解决频谱泄露

请问加窗在程序上是做了什么呢?是取了一段周期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