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盘卡死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

楼主(2020-05-18):
各位好,在弄USB插U盘时遇到个问题,用的是V6-106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的一些文件移植的USB驱动,用的时候一插上U盘就卡死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这个文件的一行只有一个字母B的地方,有知道的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程序死在startup_xxxxx.s启动文件的B指令里面原因和解决办法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78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