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好书推荐《嵌入式系统构件》第2版电子版下载,理论与实战相结合,含中文版和英文版

楼主(2020-05-19):
理论与实战相结合。此作者是uCOS的作者。
二楼有群友上传的中文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找这个书配套的代码,就特地搜索了一番,代码没整到,电子书整到了。

里面的代码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

有中文版带书签的,源码网上能找到,这个是我之前找到的,使用没有问题的。

嵌入式系统构件.iso

源码

中文书

楼主:
坛友找这个书配套的代码,就特地搜索了一番,代码没整到,电子书整到了。

里面的代码是可以复制粘贴的,也非常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书比较难找的

网友:
好书必须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版带书签的,源码网上能找到,这个是我之前找到的,使用没有问题的。

非常感谢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
好书,就是年代有点久远

网友:
请问Win10下面怎么安装?只出现一个SOFTWARE空目录,没文件。。。

网友B:
手动运行:ESBB -d -n \SOFTWARE
提示不支持16位程序
有哪位兄弟安装好源码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运行:ESBB -d -n \SOFTWARE
提示不支持16位程序
有哪位兄弟安装好源码的,分享一下

貌似是版本问题,中午了我用32bit电脑试试。

楼主:
安装说明:

------------------------------- Installation ---------------------------------

Use the Install.bat file to decompress and transfer the ESBB files from the CD to your system.
Install.bat expects 2 arguments.

1. Load DOS and spedify the C: druve as the default drive.
2) Install the CD-ROM in your CD drive
3) Type:

     <cd-drive>:INSTALL <cd-drive> [destination]

    where:  <cd-drive>    is the drive letter of your CD-ROM
            [destination] is the drive letter where you want ESBB installed

网友A:
以前安装的原始文件。win7的时候安装的。

安装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安装的原始文件。win7的时候安装的。

感谢,太给力了。

网友: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版带书签的,源码网上能找到,这个是我之前找到的,使用没有问题的。

谢谢分享,嵌入式系统构件.pdf下载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嵌入式系统构件.pdf下载了,打不开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版带书签的,源码网上能找到,这个是我之前找到的,使用没有问题的。

厉害,,谢谢分享,研读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书,感谢分享

网友(2020-08-18):
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版带书签的,源码网上能找到,这个是我之前找到的,使用没有问题的。

多谢。资料很棒,受教了

网友(2021-05-03):
面的代码是可以复制粘贴的,也非常方便。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A:
以前安装的原始文件。win7的时候安装的。

非常感谢。 对书中的 定点数 和 软时钟很感兴趣 之前苦于16bitCD安装不了的说。。。

网友:
感谢分享,代码很不错

网友(2022-04-26):
感谢分享,内容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