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 uIP只能接收部分网络数据

楼主(2020-05-19):
请教版主,采用F107,RTX+uIP的模式,调试的时候只有两个任务:
os_tsk_create_user(task_eth,1, stk_eth, sizeof(stk_eth));  //以太网
os_tsk_create_user(task_server, 2, stk_server, sizeof(stk_server));  //后台服务
其中        uIPMain() 在 task_eth任务里。task_server负责数据的解析与发送数据的打包。平台下发的数据有906字节,但是uIP接收的时候会分为两次接收,
uIP在配置的时候
#define UIP_CONF_BUFFER_SIZE     1520  为什么数据不能在一包里接收全部的数据呢?

网友A:
UIP好久不用都忘了了,uIP不好做稳定,推荐是还是用RL-TCPnet吧。
1、这个配置的多大
MTU :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in bytes

2、uIP应该有个大的缓冲的,加的足够大,整个10KB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P好久不用都忘了了,uIP不好做稳定,推荐是还是用RL-TCPnet吧。
1、这个配置的多大
MTU : Maximum Tran ...

/**
* The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 This is should not be to set to more than
* UIP_BUFSIZE - UIP_LLH_LEN - UIP_TCPIP_HLEN.
*/
#define UIP_TCP_MSS     (UIP_BUFSIZE - UIP_LLH_LEN - UIP_TCPIP_HLEN)
                                               1520                14                         40

/**
* The size of the advertised receiver's window.
*
* Should be set low (i.e., to the size of the uip_buf buffer) is the
* application is slow to process incoming data, or high (32768 bytes)
* i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es data quickly.
*
* \hideinitializer
*/
#ifndef UIP_CONF_RECEIVE_WINDOW
#define UIP_RECEIVE_WINDOW UIP_TCP_MSS

在uippopt.h 中找到了UIP接收窗口的定义,但是大小都是足够的,还是出现两包接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
* The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估计就是这种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