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的截图功能

楼主(2020-05-19):
请教大家,是不是只能截成bmp图片,使用GUI_BMP_Serialize截800*480的bmp图片花了13s,

网友:
是bmp格式的,bmp是最原始图片数据,没法像手机咔嚓就好的速度

网友A:
emWinSPY方便些,也支持截图。

【原创开源应用第7期】emWinSPY调试软件的使用,配套网络版和SEGGER RTT两种调试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41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SPY方便些,也支持截图。

【原创开源应用第7期】emWinSPY调试软件的使用,配套网络版和SEGGER RTT ...

好,感谢

楼主(2021-03-23):
引用 网友A:
emWinSPY方便些,也支持截图。

【原创开源应用第7期】emWinSPY调试软件的使用,配套网络版和SEGGER RTT ...

如果想在emwin里面直接截图成png图片,速度需要快点,然后放在sd卡上,这个是不是要看mcu的性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在emwin里面直接截图成png图片,速度需要快点,然后放在sd卡上,这个是不是要看mcu的性能呢

对,PNG编码的话,我们还要自己实现编码代码,emWin本身是没有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PNG编码的话,我们还要自己实现编码代码,emWin本身是没有带的。

GUIX有没有类似功能呢,像手机截图那样,比如截曲线显示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X有没有类似功能呢,像手机截图那样,比如截曲线显示图

GUIX不用这么麻烦,在GUIX Studio设计好界面后,在GUIX Studio上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不用这么麻烦,在GUIX Studio设计好界面后,在GUIX Studio上截图就好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在产品运行时随时想截取当前显示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在产品运行时随时想截取当前显示的图片

GUIX Studio就可以运行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就可以运行模拟。

不是我们调试用,是产品的功能之一,比如客户在使用这个产品看数据波形时想截取当前的波形图片,然后保存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调试用,是产品的功能之一,比如客户在使用这个产品看数据波形时想截取当前的波形图片,然后保存 ...

同样关注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关注此问题。

ThreadX GUIX带的截图函数gx_utility_canvas_to_bm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55&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调试用,是产品的功能之一,比如客户在使用这个产品看数据波形时想截取当前的波形图片,然后保存 ...

ThreadX GUIX带的截图函数gx_utility_canvas_to_bm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5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 GUIX带的截图函数gx_utility_canvas_to_bm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