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多个步进电机PWM控制问题

楼主(2020-05-19):
STM32F4 支持的PWM输出引脚看教程如下:

如果实际应用中需要控制10多个步进电机,用上面引脚中的其中的一些,进行相应的控制。想请教一下,这样实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FSMC DMA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 DMA比较方便。

硬汉哥你好,P02工控板-六轴电机控制器 这个产品是这样设计的嘛?到时候考虑可以买一块参考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 DMA比较方便。

FSMC+DMA 是怎么的形式,哪里可以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FSMC+DMA 是怎么的形式,哪里可以参考资料

本周发布AD7606的FSMC DMA方式案例和教程,可以到时参考。

网友:
需要多个电机同步和插补吗?

网友B:
需要多电机同步和插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电机同步和插补吗?

需要四个同步,脉冲数可控。其它的画只需要普通的 PWM 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MC+DMA 是怎么的形式,哪里可以参考资料

V6用户手册的第36章发布了FMC DMA驱动AD7606。做你这个也是同样的道路,你可以参考下,可以实现32路控制。

【安富莱】V6,V5开发板用户手册,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36章(2020-05-2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网友:
STM32做运动控制倒没做过,用FPGA做过六轴机械手的不过没做插补只做了简单的六轴联动示教功能,这个你不用加减速的吗?要考虑惯性哦。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不只是控制PWM输出就可以的哦,还要考虑加减速呢,暂时还没想到怎么搞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不只是控制PWM输出就可以的哦,还要考虑加减速呢,暂时还没想到怎么搞

看具体的情况。个人感觉不是所有情况都需加减速

网友(2020-11-06):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没必要搞pwm

网友D(2021-12-23):
引用 网友A:
V6用户手册的第36章发布了FMC DMA驱动AD7606。做你这个也是同样的道路,你可以参考下,可以实现32路控制 ...

步进电机能不能做到不同步控制呢,硬汉ge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能不能做到不同步控制呢,硬汉ge1

我只用过这种简单的,需要按照时序要求控制

STM32-V4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例程,5V 4相 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74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这种简单的,需要按照时序要求控制

STM32-V4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例程,5V 4相 5线步进电机 28YBJ ...

好吧,那我去开一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