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FFT后 计算频率、幅值、相位

楼主(2020-05-19):
1、原始信号由多种频率混合而成,
2、采样频率为88KHZ,用的是TI   pcm1860专用芯片24位AD.
3、采样点数1024,512,256 都试过。
4、通过FFT计算后频率 还准,幅值减小,相位直接随机变化。
5、88KHZ 采样最大40Khz原始信号,刚好2倍 、不知道问题大不,
6、在此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时域信号

时域信号

网友:
不好,如果信号是40KHz,你一个周期才采集了2个点,太少了。

100个点左右是最好的。

楼主:
嗯 是呀、采样芯片采样率最大88KHZ,而信号源,发出的信号也是定死了的。

楼主:
8.333khz   频率最小,一个周期  最多采样点10次

楼主:
E:\0000Work\00Detetor\00MATLAB\fft 图\大铜币-样机\4CM
这个用matlab 显示波形,最上边是抽样后波形图,中间是幅频图,后边是相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matlab 显示波形,最上边是抽样后波形图,中间是幅频图,后边是相频图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