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fatfs读取sd卡总容量和可用容量读取的不对

楼主(2020-05-19):
[2020-05-19 04:11:59.578]
RX:
磁盘总容量:3787 MB
可用空间:3787 MB

4G的TF卡,两百M文件,读出来一直都是3787?

网友A:
卖SD卡介绍里面一般都有说明,比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SD卡介绍里面一般都有说明,比如这个:

关键是我里面发了200M文件了,电脑上显示可用容量3.5GB,总容量是3.69GB

楼主:
总容量是对的,我里面放了东西,可用容量还是3787,这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容量是对的,我里面放了东西,可用容量还是3787,这就不对了

明白了,存储后,板子重新上电,重新获取剩余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存储后,板子重新上电,重新获取剩余是否正常

格式化后给正常了,也是奇怪

网友:
特别注意,格式化务必使用专用软件: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81&fromuid=58

网友(2021-01-29):
产品批量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可用容量信息不对,格式化后才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剩餘空間錯誤問題,利用電腦格式化OK,但使用一段時間又出現錯誤

网友:
我也遇到一樣問題,格式化後正常,但使用一段時間後可用容量訊息又不對

网友(2024-01-13):
引用 楼主:
总容量是对的,我里面放了东西,可用容量还是3787,这就不对了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后面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