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H750使用DSP库中arm_rfft_fast_init_f32初始化函数后所需flash空间变得极大

楼主(2020-05-20):
如题所说,在使用STM32H750使用DSP库后,使用arm_rfft_fast_init_f32初始化函数后,keil就会报告flash空间不足,这里默认是hi勾选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功能的,从keil报错的地方看是因为使用arm_rfft_fast_init_f32初始化函数,需要存储FFT的旋转因子,这里的旋转因子并不是存储所使用的,而是全部存储,从而导致了flash不足,这里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怎样优化减少flash的使用呢?谢谢

网友A: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7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www.armbbs.cn/ ...

优化等级选择了不同的都试过一次,但是没有效果,程序空间还是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等级选择了不同的都试过一次,但是没有效果,程序空间还是一样大小

初始化个64点会小很多。本身H750的Flash太小了,只有128KB,看看够不。还是不行得上外部QSPI Flash存了。

网友:
H750还有隐藏的flash空间,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