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浮点寄存器为什么会被存储多次?

楼主(2020-05-20):
偶然发现有些任务里面的局部变量又是会被莫名的被修改,修改后的数又总是跟浮点寄存器非常长的相似。
在内存窗口仿真才发现,浮点寄存器在任务堆栈里竟然有多个备份,少则2个,多则4、5次,下图中是某个任务的堆栈,可以看出浮点寄存器被保存了2次。
多个任务中都涉及到浮点运算,这些任务在创建的时候都添加了标记OS_OPT_TASK_SAVE_FP,浮点运算也没有遇见过异常的情况,
但个人感觉这个现象不太正常,请教硬汉哥,正常情况下任务堆栈里面的浮点寄存器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份呢?
系统内核版本是V3.04.04。

网友A:
跟踪下,连续存储两次是个什么执行流程。上次还没有释放,又来了一次? 任务嵌套任务,重复创建?、
你用过应该还是Micrium早期没有开启Lazy Stacking特性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踪下,连续存储两次是个什么执行流程。上次还没有释放,又来了一次? 任务嵌套任务,重复创建?

嗯,正在逐个跟踪查找,这种保存多次的情况肯定不对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正在逐个跟踪查找,这种保存多次的情况肯定不对是吧?

测试下新版,新方案: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踪下,连续存储两次是个什么执行流程。上次还没有释放,又来了一次? 任务嵌套任务,重复创建?、
你用 ...

创建任务时保存了一次,任务运行起来后一调度就会又重新保存一次。
你之前修改的那个在高版本中开启FPU的内核代码把创建任务时保存浮点寄存器这一步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创建任务时保存了一次,任务运行起来后一调度就会又重新保存一次。
你之前修改的那个在高版本中开启FPU ...

不科学啊,创建一次,进入任务后不恢复的吗? 你现在依然用的很久以前的老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啊,创建一次,进入任务后不恢复的吗? 你现在依然用的很久以前的老方案?

版本是V3.04.04,是UCOSIII自带的老方案。去年按照你的方式修改了一回源码,当时没搞定。
刚才结合任务TCB看了一下,任务堆栈基地址是A,创建后多占指针指向了B,调度的时候指向了C,然后又恢复到了B。因为堆栈释放没有清零机制,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看着是保存了2次浮点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啊,创建一次,进入任务后不恢复的吗? 你现在依然用的很久以前的老方案?

虽然内存里是有2份浮点寄存器,但是此时堆栈指向是在下面,所以可能是因为任务堆栈释放没有清零导致。但是那些拷贝4次到5次的任务怎么回事儿还有待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内存里是有2份浮点寄存器,但是此时堆栈指向是在下面,所以可能是因为任务堆栈释放没有清零导致。但 ...

果断换我楼上的方案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我楼上的方案测测。

痛定思痛,试试。
你程序说明MDK要用5.26以上版本,我刚才用5.18编译了一下,也没报错,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啊,创建一次,进入任务后不恢复的吗? 你现在依然用的很久以前的老方案?

这个版本创建任务时就将浮点寄存器压栈,现在感觉确实没啥必要,还浪费不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我楼上的方案测测。

参考你的例程走了一波,可以正常运行,但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发现新版本的操作系统浮点寄存器入栈的顺序跟之前好像不同。原来那个是从S31~S0,连续不间断。新版这个好像先压S15~S0,然后又压了点儿别的东西,然后再压S31~S16。如下图。好像记得你在哪儿说过这个浮点寄存器正确的压栈顺序,捉摸不定,特来请教,哪种才是合理的顺序?

另外发现每个栈底它都固定写了32个固定的数,这有何用意呢?用来判断堆栈是否溢出?
这个版本释放的堆栈依然不自动清零,不参考TCB中的栈顶地址咋一看还真会认为浮点寄存器被压了很多次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我楼上的方案测测。

新系统实测跟我上次遇见的问题一样,只要使能了PFU,所有的任务都会自动保存浮点寄存器。
不像V3.04.04那个版本创建任务时还有个OS_OPT_TASK_SAVE_FP用来指示用不用保存浮点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系统实测跟我上次遇见的问题一样,只要使能了PFU,所有的任务都会自动保存浮点寄存器。
不像V3.04.04 ...

使能了FPU,浮点寄存器肯定是要自动保存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踪下,连续存储两次是个什么执行流程。上次还没有释放,又来了一次? 任务嵌套任务,重复创建?、
你用 ...

开启了lazy stacking功能的话,如果任务切换时上下文没有用到浮点运算,那么s0~s15就不会自动压栈,但是s16~s31还是压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了lazy stacking功能的话,如果任务切换时上下文没有用到浮点运算,那么s0~s15就不会自动压栈,但是s ...

在port文件里面做了处理,会检测当前运行这个任务是否使用了浮点,使用了会做入栈,没有用到,不入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了FPU,浮点寄存器肯定是要自动保存的啊

3.04版本创建创建任务时只有添加了OS_OPT_TASK_SAVE_FP标记,它才会把浮点寄存器入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