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最新的V7 example很炫啊

楼主(2020-05-20):
增加个修改后 vs 能用的附件, vs2017  vs2019应该可以直接编译运行

网友:
最新版的界面效果展示在哪可以直接看下。

楼主:
https://lvgl.io/demos
其它的可以需要自己拉代码编译了

网友A:
感谢,楼主位的工程的确打开就能用

网友B:
移植到V7板子上面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C:
这两天准备移植到esp32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到V7板子上面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准备移植到esp32上去~

对了,咨询你个问题,你现在使用ESP32用什么开发方式,直接使用乐鑫那套工具吗

网友D:
我跑这个有微微的撕裂感,不知道大家什么效果。

学习下板子上试试

网友:
效果还可以,已经在rt1052上开始跑了  下个项目就用v7了 v6起始下点功夫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跑这个有微微的撕裂感,不知道大家什么效果。

学习下板子上试试

弄两个缓冲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个缓冲区给大点

网友F:
想看下STM32H7的效果,现在手上只有rt1052跑这个效果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咨询你个问题,你现在使用ESP32用什么开发方式,直接使用乐鑫那套工具吗

是的。。还是乐鑫那套~别的用起来不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看下STM32H7的效果,现在手上只有rt1052跑这个效果很棒

弄个H7的板子跑跑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两个缓冲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个缓冲区给大点

谢谢老哥。

我在电脑测有瞬间撕裂,就是点击切换不同界面的时候,准备板子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H7的板子跑跑看看效果

哈哈哈,但是目前项目预算只能够上1052  没有买H7的听说H7的图形性能更强  想对比下,下个产品看看用哪个,目前我们所有的gui都是用的lvgl6.x 还是开源的比较方便,可以做到统一

网友:
lvgl是C的,好使吗?性能和emwin比咋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弄个H7的板子跑跑看看效果

1、做那种半透明效果这个ui 比eMwin效率强很多,用这个ui后,你就会感到eMwin只适合刷色块
2、在一个自带的控件也比emWin好看,emWin有的他也有,emwin没有的他有。
3、有无系统,只有一个库。
4、布局管理器比较强大,能适应各种分辨率的屏,感觉有点类似html里的div。
我有个视频,连Dma2d都没用,不过是公司产品,在考虑要不要上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做那种半透明效果这个ui 比eMwin效率强很多,用这个ui后,你就会感到eMwin只适合刷色块
2、在一 ...

老哥传上来看下效果,   重要信息打个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哥传上来看下效果,   重要信息打个码。

效果仅供参考,800*480 RT1052 代码还没进行深度优化

网友: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285698319&bvid=BV1Lf4y1U7YS&cid=193503934&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60FPS

网友:
这个gui 有类似的,  EMWIN 的APPWIZAD  这样的上位机 布局软件么?
TouchGfx的上位机开发就很棒,   可惜是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做那种半透明效果这个ui 比eMwin效率强很多,用这个ui后,你就会感到eMwin只适合刷色块
2、在一 ...

布局管理器没有找到,共享到论坛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管理器没有找到,共享到论坛一下呗

据说在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传上来看下效果,   重要信息打个码。

它的的布局方式有点像html里div。,也就是一个容器,容器里可以套容器,每个容器可以设定不同的布局方式,设定好,它会自适应(有图片的地方也不是很理想)。你要是想像 Android studio那种拖动鼠标就能完成布局,那没有。

网友H:
这里有个lvgl的界面设计器开源的
不过不清楚支持最新的7.0不
https://whycan.cn/t_359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个lvgl的界面设计器开源的
不过不清楚支持最新的7.0不
https://whycan.cn/t_3590.html

官方有最新的

网友:
效果确实很不错,不过制作一个这个样的作品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位的工程的确打开就能用

请教eric2013老大,我下载楼主的demo测试,我用vs2017打开,调试编译不通过,经某度无解,真头大,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搞定了,升级VS2017,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eric2013老大,我下载楼主的demo测试,我用vs2017打开,调试编译不通过,经某度无解,真头大,这该如 ...

我之前使用 2015/2017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直接干 2019, 什么毛事都没有,效果棒棒哒,

网友(2020-06-22):
v7的资源占用多了不少。主要是style那套改成动态了。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F:
效果仅供参考,800*480 RT1052 代码还没进行深度优化

1052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