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和GRAPH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0):
1、GRAPH这个控件显示曲线的时候能不能只显示数据点,而不要去连线?就是显示一个一个的点,不要将每个点都用线连起来?
2、LISTBOX和LISTVIEW这两个控件能直接在列表项中输入内容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列表类的控件可以实现直接在列表项单元格中输入内容?

网友:
1、XY模式有

2、可以直接修改的

楼主:
1、你说的这个是点线吧,我说的意思是有数据的地方有点,没有数据的地方是空白,不需要用点线连接两个数据点。
2、怎么修改呀?我用的实体键盘,那个行选中后怎么输入内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你说的这个是点线吧,我说的意思是有数据的地方有点,没有数据的地方是空白,不需要用点线连接两个数 ...

1、没问题,你看下,有好多种效果可以选择的。LineStyle支持好多种的。
2、listview的单元格可以单独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问题,你看下,有好多种效果可以选择的。LineStyle支持好多种的。
2、listview的单元格可以单独编 ...

1、我看了,确实没找到我说的这种,点线也好,点划线也好,都是用这些线去连接数据点的,我想要的是只显示单纯的数据点,数据点和数据点之间不需要任何类型的连线。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2、我想要的是每个单元格都可以实现类似 EDIT控件的那种效果,按键选中单元格后单元格会出现光标,按下键盘的数字键,单元格中会出现对应的数字或字符。

楼主:
我看到这个了,这个是点线,我试过,数据点之间也是要连线的,只不过用的是点线连接的,比如我有两个数据点(10, 20)和(50, 80),我要的效果是只在这两个点的位置显示两个圆点,而这两个点之间不要连线,你给我看的这个是说 这两个点之间的连线是点线、虚线、实线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我说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个了,这个是点线,我试过,数据点之间也是要连线的,只不过用的是点线连接的,比如我有两个数据 ...

我的没问题啊,这个是我很久之前的效果。

早年的一代示波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问题啊,这个是我很久之前的效果。

早年的一代示波器就是。

我觉得我不上图的话是说不明白了,哈哈。
来,有图有真相。

如上图,我想要的就是图中蓝色点的效果,只显示数据点(蓝色点),而数据点之间不要用任何线(虚线、点线、点画线,实线等)连接。感觉这回应该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不上图的话是说不明白了,哈哈。
来,有图有真相。

我这个图就是啊,不过X轴要是递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