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短时傅里叶变换(Short-time_Fourier_transform)

楼主(2020-05-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ort-time_Fourier_transfor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D%E6%99%82%E8%B7%9D%E5%82%85%E7%AB%8B%E8%91%89%E8%AE%8A%E6%8F%9B

短时距傅里叶变换是傅里叶变换的一种变形,也称作windowed Fourier transform或time-dependent Fourier transform,用于决定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局部部分的正弦频率和相位。

实际上,计算短时距傅里叶变换(STFT)的过程是将长时间信号分成数个较短的等长信号,然后再分别计算每个较短段的傅里叶变换。通常拿来描绘频域与时域上的变化,为时频分析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

网友A:
这个SFFT是用在上面场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FFT是用在上面场合的

瀑布谱可以用这个,主要是音频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terfall_plo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