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使用LTDC驱动10.1寸1280*800出现抖屏现象

楼主(2020-05-21):
项目中使用STM32H743 LTDC驱动RGB888 10.1寸1280*800 屏幕,外挂16位带宽32M的SDRAM作为显存,LTDC时钟频率50MHz(显示屏手册写的能到70MHz),LTDC时序按照手册内进行修改,SDRAM的驱动按照硬汉哥出的H743文档进行修改,读写无问题,单独刷色块以及移植到emWin下均会出现抖屏的现象,emWin移植按照硬汉的FreeRTOS+emWin模板工程(模板内开启了抖动色功能),降低LTDC时钟频率及修改LTDC配置时序均无法消除,问下各位大神有了解这块的吗,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优先测试背景层,注释掉显示图层1和图层2以及SDRAM,看看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测试背景层,注释掉显示图层1和图层2以及SDRAM,看看抖不抖。

硬汉哥,我屏蔽掉图层1和图层2及SDRAM,背景色显示为白色,未发现抖动,是不是我SDRAM在读写时不稳定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测试背景层,注释掉显示图层1和图层2以及SDRAM,看看抖不抖。

另外我使用裸机例程里LCD的汉字显示和2D图形显示例程,增加每200ms使用LCDH7_FillRect()刷一个色块,也不存在抖动的问题,这个例程应该是用到SDRAM读写和DMA2D做加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使用裸机例程里LCD的汉字显示和2D图形显示例程,增加每200ms使用LCDH7_FillRect()刷一个色块,也不 ...

cache配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使用裸机例程里LCD的汉字显示和2D图形显示例程,增加每200ms使用LCDH7_FillRect()刷一个色块,也不 ...

emWin的比较耗SDRAM性能,如果使用了FPC软排线务必将FPC整短点测试。

另外LCD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比较耗SDRAM性能,如果使用了FPC软排线务必将FPC整短点测试。

另外LCD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使 ...

1.裸机LCD显示汉字例程下,在文字上方刷色块,出现部分色块下显示白条的情况;
2.裸机DMA2D例程下,在空白区刷色块,出现部分色块下显示白条的情况,且原有色块及位图也会存在影响;

楼主:
你好,cache这块需要怎么配置一下呢,不太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cache这块需要怎么配置一下呢,不太理解,谢谢

你这个跟Cache关系不大,Cache主要是CPU和DMA2D都访问SDRAM造成的数据一致性问题,表现在LCD上主要是显示错乱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Cache关系不大,Cache主要是CPU和DMA2D都访问SDRAM造成的数据一致性问题,表现在LCD上主要是显示 ...

重新把SDRAM,LTDC,DMA2D又按照手册配置了一遍,还是一样的效果,还是不太理解刷色块底下那个颜色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裸机LCD显示汉字例程下,在文字上方刷色块,出现部分色块下显示白条的情况;
2.裸机DMA2D例程下,在空 ...

或者你把 颜色模式 改成 rgb565 格式看看

网友:
调自己做的429板子出现过同样的情况,用示波器测下LTDC接口上DE和CLK上的波形,看是否波形有异常。

网友(2020-11-02):
这个是按照哪个H743文档修改的  给一下连接

网友:
驱动源码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可以吧H7驱动10.1寸屏幕的例程分享一下吗,我这边用40pin的RGB接口,软排线连接,读取ID都读不到 一直是0

网友:
大佬,之前你10.1寸屏幕的id读取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