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果在EMWIN的上位机的VS工程中, 添加多任务

楼主(2020-05-21):
请问,如果在EMWIN的上位机的VS工程中,  添加多任务?    实现类似 下位机中的带OS的开发方式?

楼主:
搞定了  用创建线程来 模拟 对应的 OS的任务
//比如 WINMAIN函数里面   先创建这个任务
int APIENTRY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DWORD ThreadID;
         CreateThread(NULL,
                         0,
                 ThreadFunc,
                         (LPVOID)1,
                         0,
                 & ThreadID);
  return SIM_GUI_App(hInstance, lpCmdLine);

}
任务原型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N) {
        /* Execute the target application to be simulated */
        //MainTask();
        static unsigned Var = 0;
        while (1)
        {

                APPW_SetVarData(ID_VAR_ButtonFoce,Var++);
                Sleep(100);
        }
        return 0;
}

网友:
这个emWin模拟器里面也有个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