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43 FMC控制屏幕异常

楼主(2020-05-22):
基本情况:
1.屏幕驱动为SSD1961芯片,在另一项目中使用STM32F1 FSMC控制正常,现使用STM32H743核心板FMC进行控制,屏幕无显示、无法正确读出ID。
2.硬件部分,STM32H743与STM32F1引脚选用保持功能一致,即PD7/FSMC_NE1、PD11/FSMC_A16、PD4/FSMC_NOE、PD5/FSMC_NWE、D0~D15。(#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1FFFE)))
3.软件部分,STM32H743在STM32F1控制基础上,添加保留位复位值处理、使能FMC处理以及时序倍增处理。仿真对比STM32H743与STM32F1各自FMC寄存器,配置值未发现异常。
相关信息:
①MPU配置
/* 配置FMC驱动屏幕的MPU属性为Device或者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LCD_BASE;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②尝试使用FMC库函数配置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0};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 {0};

        hsram.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FMC使用的HCLK3,主频200MHz,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5ns */
        /* SRAM 总线时序配置 4-1-2-1-2-2 不稳定,5-2-2-1-2-2 稳定 */
        SRAM_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2;  /* 5*5ns=25ns,地址建立时间,范围0 -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AddressHoldTime        = 2*7;  /* 地址保持时间,配置为模式A时,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1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DataSetupTime          = 32;  /* 2*5ns=10ns,数据保持时间,范围1 -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15;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CLKDivision            = 5;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DataLatency            = 5;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 配置为模式A */

        hsram.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1;              /* 使用的BANK1,即使用的片选FMC_NE1 */
                hsram.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 禁止地址数据复用 */
        hsram.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 存储器类型SRAM */
        h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 32位总线宽度 */
                h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 关闭突发模式 */
                h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 用于设置等待信号的极性,关闭突发模式,此参数无效 */
                hsram.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 关闭突发模式,此参数无效 */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 用于使能或者禁止写保护 */
                hsram.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 关闭突发模式,此参数无效 */
        hsram.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ENABLE;//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 禁止扩展模式 */
                h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 用于异步传输期间,使能或者禁止等待信号,这里选择关闭 */
                hsram.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 禁止写突发 */
                hsram.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 仅同步模式才做时钟输出 */
                hsram.Init.WriteFifo          = FMC_WRITE_FIFO_ENABLE;          /* 使能写FIFO */

        /* 初始化SRAM控制器 */
        if (HAL_SRAM_Init(&hsram, &SRAM_Timing, &SRAM_Timing)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尝试使用FMC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清零
        //bank1有NE1~4,每一个有一个BCR+BTR,所以总共八个寄存器。这里我们使用NE1 ,也就对应BTCR[0],[1]。
        FMC_Bank1->BTCR[0]=0X00000000 | (0X01<<7);                //保持复位值
        FMC_Bank1->BTCR[1]=0X00000000;
        FMC_Bank1E->BWTR[0]=0X00000000 | (0xff<<20);
        //BCR寄存器        使用异步模式
        FMC_Bank1->BTCR[0]|=1<<12;                //存储器写使能
        FMC_Bank1->BTCR[0]|=1<<14;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MC_Bank1->BTCR[0]|=1<<4;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BTR寄存器,读时序控制寄存器
        FMC_Bank1->BTCR[1]|=0<<28;                //模式A
        FMC_Bank1->BTCR[1]|=12<<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2个HCLK 1/36M=27ns(实际>200ns)                5        [3:0]--0~15Xfmc_ker_ck
        FMC_Bank1->BTCR[1]|=32<<8;          //数据保存时间为16个HCLK                                                                                  5        [15:8]--1~255Xfmc_ker_ck

        //BWTR寄存器,写时序控制寄存器
        FMC_Bank1E->BWTR[0]|=0<<28;         //模式A
        FMC_Bank1E->BWTR[0]|=12<<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5
        FMC_Bank1E->BWTR[0]|=32<<8;         //数据保存时间为4个HCLK                                                                                        5

        FMC_Bank1->BTCR[0]|=1<<0;                //使能BANK1
        FMC_Bank1->BTCR[0]|=0x1U<<31;        //使能FMC

③STM32F1正常驱动线序图(Channel0--FSMC_NE1  Channel1--FSMC_A16  Channel2--FSMC_NOE  Channel3--FSMC_NWE  Channel4--D0  Channel5--D1  Channe6--D2  Channel7--D3)

STM32H743驱动线序图(线序含义同上)

现在没有进一步测试的思路了,还望各位指导~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你的地址有点问题。
NE1配FSMC_A16,且使用的16位宽度,那么应该是:
0x60000000
0x60000000 | (1 << (16+1))
这两个,一个命令地址,一个数据地址。

你的MPU配置那里直接写0x600000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址有点问题。
NE1配FSMC_A16,且使用的16位宽度,那么应该是:
0x60000000

硬汉兄,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这个我楼主层中没说明清楚,也是借鉴的处理方式,并且在F103中使用正常,即如下注释掉的处理方式
//////////////////////////////////////////////////////////////////////////////////
//-----------------LCD端口定义----------------
//typedef struct
//{
//        __IO uint16_t LCD_REG;
//        __IO uint16_t LCD_RAM;
//} LCD_TypeDef;                        //LCD地址结构体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1,地址位HADDR[27,26]=00 A16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1FF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define LCD_BANK_BASE        0X60000000

#define LCD_REG                        *(uint32_t *)0x60000000
#define LCD_RAM                        *(uint32_t *)(0X60000000 | (1 << (16 + 1)))
//////////////////////////////////////////////////////////////////////////////////

进一步测试发现,屏幕的控制引脚与信号引脚存在很多10ms脉冲,屏蔽掉10ms按键检测后消失了,查看电路板,按键检测所用引脚与屏幕各引脚分别位于电路板上、下层成90°布线,按键测试工作正常,现在有点怀疑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硬汉兄,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这个我楼主层中没说明清楚,也是借鉴的处理方式,并且在F103中使用正常,即 ...

这样的话,还真有可能硬件有问题。

楼主(2020-06-30):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还真有可能硬件有问题。

感谢硬汉兄指导,换厂家做电路板后测试,屏幕驱动正常。
结帖。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兄指导,换厂家做电路板后测试,屏幕驱动正常。
结帖。

谢谢,跟这个帖子是一个吧:

电路板BTB座区域异常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跟这个帖子是一个吧:

电路板BTB座区域异常

是一个板子,从根上找到问题并解决后,各个症状都顺带解决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是一个板子,从根上找到问题并解决后,各个症状都顺带解决了

网友B:
楼主您的意思是按键和屏幕引脚某种情况下短路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意思是按键和屏幕引脚某种情况下短路了?

他的问题原因是这个:

电路板BTB座区域异常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