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5寸电容屏触摸不了

楼主(2020-05-22):
很奇怪了,我用V7-001跑马灯实验代码移植stemwin,发现触摸不了,一直没找到问题。路过的大佬们帮忙看一眼
初始化也能检测到gt811,就是触摸没能检测到按下

楼主:
void GT811_Scan(void)
{
        uint8_t buf[48];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s_tp_down = 0;
        uint16_t x, y;
        static uint16_t x_save, y_save;

        if (g_GT811.Enable == 0)
        {
                return;
        }

        /* 20ms 执行一次 */
        if (g_GT811.TimerCount < 20)
        {
                return;
        }

        g_GT811.TimerCount = 0;

        GT811_ReadReg(GT811_READ_XY_REG, buf, 1);
        if ((buf[0] & 0x01) == 0)
        {
                if (s_tp_down == 1)
                {
                        s_tp_down = 0;
                        TOUCH_PutKey(TOUCH_RELEASE, x_save, y_save);
                }
                return;         //一直return,没检测到按下
        }

        GT811_ReadReg(GT811_READ_XY_REG + 1, &buf[1], 33);

网友:
是我们V7板子吗,如果是V7板子跑我们配的例子即可: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3843

PS :  我们5寸屏没有GT811触摸IC,我们早期的是FT5X06,现在可能部分已经换成GT911了。

楼主:
是你门家的V7开发板,最近买的5寸触摸屏,运行程序,检测出来的是:
正在识别触摸屏型号
检测到7.0寸电容触摸屏GT811(0xBA) 800x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门家的V7开发板,最近买的5寸触摸屏,运行程序,检测出来的是:
正在识别触摸屏型号
检测到7.0寸电容 ...

加我QQ: 512464265给你看看什么鬼

楼主:
经过硬汉指导,已经解决。我用的是旧的911驱动代码,用新的替换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I4Mnw5Mzg0Mw%3D%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