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貌似安装了 BmpCvtDemo_V612_Install.exe 这个后,不能够使用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20-05-23):
貌似安装了 BmpCvtDemo_V612_Install.exe 这个后,不能够使用是怎么回事啊 ?

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 ??

貌似使用 BmpCvtST v5.44 或者比这个低的版本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是Demo版,不行,看下MDK5.30安装目录里面的6.1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emo版,不行,看下MDK5.30安装目录里面的6.1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刚刚试过了, 6.10 里面的貌似也不行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 6.10 里面的貌似也不行喔

来个图,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我试试。

貌似 文件里面的 open 按钮无效, v6.10 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 文件里面的 open 按钮无效, v6.10 也是一样的情况

你这个还是Demo Version版的,你要用另外的,非Demo版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Demo Version版的,你要用另外的,非Demo版的才行。

现在还是不折腾了,还是等你的 emwin v6xx 发布后在捣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