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努努力,今天发布V7,V6和V5的FMC DMA双缓冲驱动AD7606,全程硬件控制【已经发布】

楼主(2020-05-24):
2020-08-04 补充
教程已经发布,第77章。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V5使用的硬件接线方式不支持这种操作,详情看此贴:

这么多年了,才发现STM32F4系列使用DMA1的大坑,只有DMA2才是完全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900&fromuid=58

楼主:
终于把教程更新完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把教程更新完毕了

硬汉,你是一个晚上都没睡阿,真的不要这么辛苦了,身体要紧

网友:
谢谢硬汉哥的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你是一个晚上都没睡阿,真的不要这么辛苦了,身体要紧

网友B:
战斗狂魔

开启白嫖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战斗狂魔

开启白嫖模式

客气客气,搞起来。

网友C(2020-08-04):
求教程开启白嫖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程开启白嫖模式

教程已经发布,第77章。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D:
得益于AD7606可以在转化期间读取上次转换的数据,而且这个时间还很长(最短也在4us左右)。
刚翻了一下AD7616的数据手册,并没有提到转换期间可以读取数据,也没有相关的时序图,
而且7616的序列要求最大需要读取32次。这个STM32的突发模式也不支持。
AD7606踩了DMA1的坑,新方案中的AD7616似乎又不支持这种骚操作,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益于AD7606可以在转化期间读取上次转换的数据,而且这个时间还很长(最短也在4us左右)。
刚翻了一下AD7 ...

挂载两片AD7606就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载两片AD7606就爽了。

成本压力太大,一片AD7616可以采集16路(伪同步),价格却只有7606的三分之二。

网友D:
此方法是降低了FMC读取AD7606的时间,尽管实际整个直接读取过程也不到1us的时间,但有个最大的痛点还存在。
以每周波采集512点为例,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会39us产生一个中断信号,中断里面是没干多少事儿,但在操作系统下,进行压栈出栈和任务调度,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中断里面干的那点儿事儿所耗费的时间了。
我们实际应用每个通道累计采集512点后才进行一次运算处理,也就是20ms才处理一次数据,却在这期间产生了512次中,感觉挺浪费CPU资源。
所以我在探索,有没有一种操作,可以让它累计采集512次后再触发一个中断。
不知硬汉哥有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方法是降低了FMC读取AD7606的时间,尽管实际整个直接读取过程也不到1us的时间,但有个最大的痛点还存在。 ...

看到你的最后一句话 : “有没有一种操作,可以让它累计采集512次后再触发一个中断”

你理解有偏差,我这个例子是为了J-Scope展示波形采集效果,才做的采集8路展示一次。

这个例子可以设置DMA支持的最大值,怎么玩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最后一句话 : “有没有一种操作,可以让它累计采集512次后再触发一个中断”

你理解有偏差, ...

嗯嗯,因为最近涉及到采样计算,恰好又看到这篇帖子,所以思维有点儿发散了,感谢提供J-Scope的教程,前期采样调试阶段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因为最近涉及到采样计算,恰好又看到这篇帖子,所以思维有点儿发散了,感谢提供J-Scope的教程 ...

后面得把这个问题说明放在教程开头,让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这样理解就方便了。

网友E(2020-10-21):
没发现有库函数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发现有库函数版本的

现在全部采用HAL版了,标准版暂不做了。

网友F(2021-04-25):
请问大佬,V6板子FMC DMA的例程,为什么200K采样的时候,dma实际采集的中断只有100K?,PWM是200k的,不使用dma使用中断采集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V6板子FMC DMA的例程,为什么200K采样的时候,dma实际采集的中断只有100K?,PWM是200k的,不使 ...

在V6上测试的吗

网友:
对的。V6板子

网友:
HAL_DMA_Start_IT(&TIMDMA, (uint32_t)AD7606_BASE, (uint32_t)g_sAd7606Buf, 16);

实测把这句的16改成8就行了,,实际调试发现16的时候,是采集了两轮16个数据

网友G(2021-09-28):
正在使用AD7606,参考您这边的例程。  您这边用的是8个节拍的1次突发模式 ,想问一下 ,可以实现 2个节拍1次突发吗?(只要前面的2个通道采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使用AD7606,参考您这边的例程。  您这边用的是8个节拍的1次突发模式 ,想问一下 ,可以实现 2个节拍1 ...

AD7606不能仅采集两个通道,8个通道是顺序依次输出的。

网友G:
感谢!您这边的回复。型号有点差别, 我这边实际用的应是AD7616,因为这个芯片是内部有两路AD同步采样的, 其它的时序之类的都各AD7606差不多。 就是启动一次,转换完成需要读两拍,分别读出A,B路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您这边的回复。型号有点差别, 我这边实际用的应是AD7616,因为这个芯片是内部有两路AD同步采样的,  ...

可以试试这个,没有2个节拍的一次突发

网友H:
AD7606 我们准备改成TI 的 ADS8598H  ADS8698,  体积小一圈,引脚少很多。 一些初始化需要IO的配置全部通过SPI完成。可以初始化后回读来加强鲁棒性。
最近这几年感觉模拟设计有很大进展。SAR的多通道AD终于突破到 18bit,估计再过年20Bit 24bit成标配。  sigma-delta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2022-06-04):
太强了,学习一下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H:
AD7606 我们准备改成TI 的 ADS8598H  ADS8698,  体积小一圈,引脚少很多。 一些初始化需要IO的配置全部通 ...

您好,请问 ADS8598H  ADS8698是搭配STM32H7使用的么?请问成效如何?

网友I(2023-01-13):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参考V7移植的FMC DMA双缓冲驱动AD7606为什么只能上电的时候读一下,上电后改变电压值采集到的数据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参考V7移植的FMC DMA双缓冲驱动AD7606为什么只能上电的时候读一下,上电后改变电压值采 ...

也是H7系列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Cache/MPU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H7系列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Cache/MPU没有处理好。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6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H7系列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Cache/MPU没有处理好。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6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这是我的MPU设置,我看了一下你好还有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Non-cacheable,我是不是也要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H7系列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Cache/MPU没有处理好。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2023-03-18):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最后一句话 : “有没有一种操作,可以让它累计采集512次后再触发一个中断”

你理解有偏差, ...

DMA突发模式不是有1K地址边界问题吗,这样的话DMA传输最大长度岂不是只能设置1K?

网友J:
例程中有关首次启动,第1组数据全0的问题,是否是PWM(CONVST引脚)配置不合理导致的,AD7606手册上写的是CONVST上升沿才触发采样,我看例程中配置的是先高电平再低电平为下降沿,这样的话当发生TIM更新事件才能产生上升沿,立马就读取肯定读取不到数据,这样每次触发读取的实际是上一次触发的数据,所以第一次读取不到全为0,PWM改为先低电平再高电平,或者改为PWM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例程中有关首次启动,第1组数据全0的问题,是否是PWM(CONVST引脚)配置不合理导致的,AD7606手册上写的是C ...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DMA突发模式不是有1K地址边界问题吗,这样的话DMA传输最大长度岂不是只能设置1K?

网友D(2023-11-04):
刚移植到F429上,用的TIM2的UP中断触发DMA突发传输,发现定时器引脚有方波输出,但DMA工作不起来。
对比H7发现F4的HAL库DMA_InitTypeDef中压根儿就没有Request这一成员,所以这行代码就没有加,“TIMDMA.Init.Request             = TIMx_UP_DMA_REQUEST;
深入查询在H7中Request赋给的那个寄存器DMAmuxChannel,在F4里面也没有。
定时器其它部分设置跟DEMO一样,不知道DMA工作不起来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感觉F4应该是通过其它方式实现的,硬汉哥是否也注意到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移植到F429上,用的TIM2的UP中断触发DMA突发传输,发现定时器引脚有方波输出,但DMA工作不起来。
对比H7 ...

F4的略有区别,而且有个巨坑,要特别注意

巨坑:

这么多年了,才发现STM32F4系列使用DMA1的大坑,只有DMA2才是完全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00

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网友:
引用 楼主:
F4的略有区别,而且有个巨坑,要特别注意

巨坑:

早期的板子,之前已经确定踩到这个坑了,就是突发奇想,想尝试着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鼓捣了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