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内部flash模拟u盘

楼主(2020-05-24):
stm32f4内部flash模拟u盘,用cubemx配置的,出来的盘都是可用字节0字节,容量正确,这是什么问题?
f4内部flash扇区128k,每次写一个扇区嘛?和f103的不太一样

网友:
应该是USB接口函数实现有有问题,可以先用内部RAM测试下,测试比较方便。

网友A(2021-07-15):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你的USB正常吗,建议先用内部RAM做存储空间测试下,保证正常了,再测试Flash,这样容易排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USB正常吗,建议先用内部RAM做存储空间测试下,保证正常了,再测试Flash,这样容易排查问题。

我现在的想法是H743仅支持扇区以128k进行擦除,而ST的USB库仅支持64k的扇区操作,而我把分成了512字节为一个单元,所以显示可用字节为0的情况。我看了版主的QSPI W25q的例子是用了4k为单元,W25Q支持4k为单元擦除,不知道可不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想法是H743仅支持扇区以128k进行擦除,而ST的USB库仅支持64k的扇区操作,而我把分成了512字节为 ...

我们那个W25Q确实是为了擦除方便。